[工仪] 又买新玩具了,炬为CC085 双Type-C USB电压电流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4-02-06):
前些天在数码交易区看到有新款的炬为CC085U表在卖,领完20元的券之后到手22块钱,表看着还行,买一个尝尝味道怎么样,自己手里支持CC的U表不是太多,就当买个新玩具
表没有盒子包装,就是这样一个袋子外面套着泡泡纸袋寄过来的

有简易的说明书和合格证

C口有套保护盖,不错,屏幕还贴了保护膜

手里黑色壳子的表太多了,已经审美疲劳了,所以这次选的是透明款的外壳

和6F22比较一下大小,这个表体积比较小,没有想象中的大

第一屏是显示电压、电流、功率以及容量,轻触表外壳的下方,可以切换下一屏

第二屏是显示测量期间,电压、电流和功率的最大值,有点像万用表的Max键显示的那样

第三屏显示的是电压容量和电量以及转换效率这些参数

第四屏显示的是电压和电流同步曲线,每个小格是5秒,X轴一共11格,可以最多显示55秒之内的曲线变化,注意啊,这个界面不是纹波曲线,之前有坛友收到货后发帖,后面跟帖的坛友有的认为这个是纹波曲线,真不是啊

第五屏是语言选择界面

第六屏是空载电流清零界面,就是电流去皮的操作,如果U表开机电流不是0,来这里清零一下就行了

说明书专门来一张,买了U表的坛友,以后肯定会有找不到说明书的,在此留存一份江湖救急

U表壳子比较好开,不锈钢撬片找缝隙,慢慢就能撬开

正面只有屏幕

屏幕下面没有东西

元件都在背面了,文字描述太累,直接在图上标注最简洁

下面用优胜仕65W氮化镓充电头和维简的U3、C4L U表配合炬为CC085做测试

串联U3和CC085,空载电压非常接近,CC085因为存在接触电阻,压降肯定是会有一点的

因为手里没有现成的C口电子负载,所以需要用C口诱骗器转接出来一个A母接口,CC085+诱骗器消耗的电流是0.0176A,这个就当作是底数

然后后面接上电子负载

电子负载把CC085的电流拉到1.0A的时候,U3的电流=1.0157A(实际是在1.016A左右跳几个尾数),减去前面的底数0.0176A,也非常接近1.0A了

再换成维简C4L和CC085串联做测试,空载电压两者基本上一致

跟前面一样,加诱骗器转接出来A母接口,此时C4L电流为0.0178A,也当作底数

还是用电子负载把CC085的电流拉到1.0A

此时的C4L电流=1.0179A(实际是在1.018A左右跳几个尾数),减去前面的底数0.0178A,也是非常接近1.0A。
测试结果是对比维简U3和C4L,CC085的电压电流测试结果都还可以,22块钱买成这样,非常阔以了

新CC表 Get+1,在这个论坛里,没有谁嫌玩具多吧?

EOF

网友A:
猴哥又有新玩具了,恭喜恭喜

网友B:
没领到券,看你们晒哈哈

楼主买的透明探索版,如果屏幕也是圆的就好了

网友C:
恭喜获得新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猴哥又有新玩具了,恭喜恭喜

同喜同喜,请专家吃人参果

网友D:
好家伙这一大串儿u表,烤羊肉串了看板子空间,完全能把四周多余的pcb去掉,非整个烧饼脸玩复古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领到券,看你们晒哈哈

楼主买的透明探索版,如果屏幕也是圆的就好了 ...

领券得早,手慢无,节后好像还有新表发布,我在前两天坛友的帖子里看到卖家回复的

圆形屏幕不要想了,不可能的,这属于要电动自行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获得新玩具

同喜同喜,谢谢坛友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家伙这一大串儿u表,烤羊肉串了看板子空间,完全能把四周多余的pcb去掉,非整个烧饼脸玩复古风{:0 ...

晚上关灯用,关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家伙这一大串儿u表,烤羊肉串了看板子空间,完全能把四周多余的pcb去掉,非整个烧饼脸玩复古风{:0 ...

同意,炬为爱出奇形怪状的表,明明可以做成矩形非要搞圆的

楼主:
要是有大红的外壳,我也能要一个

网友E:
我的今天也收到了,C口没有保护套,感觉这一批货像是工厂试生产测试流出来的哈哈

网友F:
大佬的工具就是多啊,测试也非常的详细,受教了

网友G:
看到时没劵了,就不要了

网友H:
恭喜大师兄宝贝到手,摆两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今天也收到了,C口没有保护套,感觉这一批货像是工厂试生产测试流出来的哈哈 ...

没有保护套找卖家补发,这属于功能性的缺陷

是不是测试版咱也不知道,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的工具就是多啊,测试也非常的详细,受教了

也谢谢坛友的支持哈,我这离卖家比较远,收到货也比较晚,看到你们收到货了,捉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时没劵了,就不要了

估计卖家那边库存不是很多,所以没长时间发券,节后据说还有新款的表上架,炬为一般就是新品上架的时候发大额优惠券,坛友可以留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大师兄宝贝到手,摆两桌吧

两桌估计摆不了,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