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一个移动版的T12电烙铁

楼主(2024-02-06):
电烙铁我也做了好几个了,有数码管的,也有液晶屏的,还有便携式的,但都有个共同的短板就是必须得有220V电源。今天做个利用大艺A3款21V电池做电源,可以随意移动的T12电烙铁,而且能避免静电击穿某些特定元件。先上图!图片有点多!

楼主:
这是后来给它加了个铝合金围脖,不然有机玻璃不好看。外壳是白钢加有机玻璃的,电池这个插座本来想买个现成的,可没有合适的。只能自己做了,屋里做的话用电锯加工粉尘太大,只能在外面,东北的外面零下十多度太冷,做一会儿就得回屋暖暖,所以做这个小玩意也不容易!做的有点丑,大家将就看,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下一款好改进!

网友A:
电烙铁狂热爱好者,,难道要户外焊接维修,

网友B:
我以前的936把变压器拆了,装上电池 用了几次又改回去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台使用,电池续航很麻烦

网友:
既然是想做一个“可以随意移动的T12电烙铁”,那么,“小巧”、“便携”应该是制作的核心与灵魂。所以,加了五层的“围脖”其效果就有违“小巧”、“便携”了。故此,建议取消增加的“围脖”,使之“小巧”、“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狂热爱好者,,难道要户外焊接维修,

方便呀,不一定在野外用,在家里也方便,和电钻,电锯,角磨机一样,电池款的就是比插电款的方便,主要还能防静电击穿mos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的936把变压器拆了,装上电池 用了几次又改回去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台使用,电池续航很麻烦 ...

我本来也想做个电池款的,电芯也存了一些,可觉得与电钻等电动工具通用电池便方便!就利用大艺A3电池了。

网友:
现在电动工具越来越多,是时候考虑借用电动工具的电源改造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呀,不一定在野外用,在家里也方便,和电钻,电锯,角磨机一样,电池款的就是比插电款的方便,主要还 ...

220V转存电池损耗不说,成本高多了,维修一般都是固定工作台,电池还要担心电池存满电,还要维护和保养电池,和电钻不一样,,那种是为了方便移动工作,,很多时候使用钻时,220V电源会存在不方便,,电钻也一样,实际使用,直接220V,力气更大更持久

网友:
体积还是不小

网友C:
控制器有大,应用小巧简单的

网友:
控制板做的和电池一样宽就好看了

网友D:
就一把T12烙铁,控制板在烙铁里,这边一分二,一个诱骗,一个快插接口,大艺电池加转快插接口。

楼主:
操作台上有插电的,还有个便携的,所以又做了这个电池移动款的了!

网友:
维修一般都是固定工作台

网友:
他这个电池包好像是里边有15节18650电池,去掉5节一排,我那种小控制板正好能放进去,其实5节电池也能用很长时间的……

网友:
亚克力板切的很整齐呀,自己弄东西外壳麻烦,现在尽量找现成的,也弄过亚克力,工具也不全,弄起来磨死人,最后上螺丝干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一把T12烙铁,控制板在烙铁里,这边一分二,一个诱骗,一个快插接口,大艺电池加转快插接口。 ...

如果用诱骗的话就是为了小巧便携,这种大字数码管显示的体积就大了,准备用小板做个mini形的,不过这种手柄壳还是装不下的,除非自已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有大,应用小巧简单的

你这个只是个控制盒加烙铁手柄,还得外接电源吧,电源想小巧就用带诱骗的手机充电器。你这个做的就很小巧,携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