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宜家带无线充和USB输出口的LED台灯

楼主(2024-02-06):
在公司的一个垃圾角落里,没人要了。线被老鼠咬了。

时间太久,没找到大图,外观就是这个样子。

面板,十字位置是无线充电,10W,里面有个指示灯,不过手机放上去后就把灯盖住了。。

电源,与线连接是DC接口。

灯杆可拆,采用同心轴弹簧导电连接
拆开后里面好大的配重,有757g,下面的铁板也重。

三个泡棉垫,每个下面有两颗螺丝,拆掉后可以拿掉木头的面板。

5V USB输出口,用的是DC模块。超声焊的,就没拆了。

无线充,也是模块,不过这个是卡扣的盖子,好拆。

无线充的驱动IC。

无线充线圈

线圈中间贴了个温度传感器。

无线充的标识。

灯的开关也是木头的,卡扣。

LED驱动板

LED驱动板背面,好大的电感。

LED驱动有两颗芯片。

LED,10W,实际测试确实是10W,虽然有好大的散热片,但工作一会儿外壳还是有五十度左右。
整体使用模块化设计,灯杆也能拆下来。

网友:
灯珠确实是不错

网友:
好大的散热壳

网友:
热就对了,不热才不正常。

网友:
用木头的灯还是少见。

网友:
看着挺漂亮做工也不错

网友:
感觉这效率也太低了吧?

网友:
14年的主板有点年头了

网友:
看着这个底座,质量差不了

网友:
这灯做工不错

网友:
宜家产品的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台灯挺漂 亮,做工也不 错

网友:
300多元做工肯定好,灯头有金属散热,底座无线充电输出。

网友:
宜家的东西还是挺有设计感的

网友:
宜家的东西做工不错,估计价格也很美丽。

网友:
无线充估计也是10W

网友:
2014年这个设计思路还是相当超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