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这个显存能用作固态的DDR吗?

楼主(2024-02-06):
笔记本的主板坏了,拆了4个显存,三星的K4W2G1646E,这个能用作固态的DDR吗?是256的吧

楼主:
今天又是丧气的一天,各种犯病,服了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

还要拆好的固态 麻烦啊

网友B:
2Gb         128Mx16        K4W2G1646e-BC(15/12/11/1A)        96-FBGA        667/800/933/1066   是DDR2的,有的设备能用上,得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Gb         128Mx16        K4W2G1646e-BC(15/12/11/1A)        96-FBGA        667/800/933/1066   是DDR2的,有的设备能用上,得看具 ...

DDR2感觉没啥用了,原以为2÷8是256M的呢

网友:
是256m 16位 路由可以用

网友C:
2246en缓存里面可以选ddr2,但是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46en缓存里面可以选ddr2,但是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

以后有机会的吧,就不那好固态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DDR2感觉没啥用了,原以为2÷8是256M的呢

128M16=256M8,是256MB的,问题是下面说DDR2可能应用路子就窄了,不过我查怎么又是gDDR3,要是这个可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8M16=256M8,是256MB的,问题是下面说DDR2可能应用路子就窄了,不过我查怎么又是gDDR3,要是这个可能可 ...

笔记本内存是3代的,我想显存不能用2代吧
我找到主板的图纸了,是DDR3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246en缓存里面可以选ddr2,但是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

DDR2、DDR3它的BGA焊盘都不同,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DDR2、DDR3它的BGA焊盘都不同,怎么搞

ddr2 ddr3 ddr4都有bga96封装版本,2262就支持ddr3和ddr4,但是需要改变识别电阻,2246en支持bga96的 2和3问题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识别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28M16=256M8,是256MB的,问题是下面说DDR2可能应用路子就窄了,不过我查怎么又是gDDR3,要是这个可能可 ...

是DDR3,但是是gDDR3,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DDR3,但是是gDDR3,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特殊的显示DDR3,针对于显卡有着特殊优化,好处是既可以当内存又可以当廉价显卡的显存,缺点相比于专业的GDDR3显存只能算是折中的产物

网友:
这东西接口应该不同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特殊的显示DDR3,针对于显卡有着特殊优化,好处是既可以当内存又可以当廉价显卡的显存,缺点相比于专业的 ...

原来还有这种东西,我看他频率和标准ddr3没区别啊,难道是时序有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还有这种东西,我看他频率和标准ddr3没区别啊,难道是时序有变化吗? ...

电压,时序,很多东西挑选规则更接近于GDDR,但是娘胎里还是DDR,所以你可以近似认为GDDR3>>gDDR3>DD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