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倍思充电宝,充电时显示188,是不是坏了?哪款充电宝质量好?

楼主(2024-02-06):
如题:买了一个倍思的充电宝,充电时显示188, 请问是什么意思?

型号是:PPBD10K-X

我用的是红米手机原装的充电器+原装C口数据线,给手机充电时显示 有小数点的快充。
给这款倍思充电器充电时,显示188,  我充了1小时,还是显示188
我换了一根数据线,罗马仕2米的C口充电线(原装数据线长度只有1米,有时充电时1米短了不方便)但罗马仕充电线 给红米手机充电时没有小数点的快充, 结果充电宝有显示充电的%,

我就奇怪了,为什么原装的数据线还不能给充电宝充电?罗马仕充电线还能给充电宝充电成功?

我把充电宝拿到我爸妈家,给充电宝充电,结果不管我换充电头或充电线,都只能显示188,没有显示充电的%
我问倍思官方客服,倍思官方客服看了我发的图片,说
“这边使用吹风机吹下那个充电端口一分钟(一档暖风),然后再放置半小时后再接电源充电试下哦”,我按倍思官方客服指点的试了一下,

发现,手机原装的充电器+罗马仕2米的C口充电线,可以给充电宝充电
但手机原装的充电器+原装C口数据线,给倍思充电宝充电时,直接没有显示了,连188都不显示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充电宝是不是坏了?
倍思官方客服这样说,是不是以后我使用这个充电宝还必须在肚子上捂热?我爸妈家室内温度5.4℃,这应是充电宝可以正常充电的温度吧?
充电宝买什么品牌,什么具体型号的比较好? 我先还觉得倍思的充电宝应是名牌吧?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显示188自然坏了,买品胜吧

网友A:
充电宝自然是无脑紫米

网友:
显示不正常直接退货退款

网友B:
先说一下什么芯片方案。先看datesheet,既然客服这么说了,就先看文档,看看低温保护是多少,先排除低温的问题。

网友:
倍思充电宝没用过,但是充电头不行,充电线还可以。

网友:
有问题就退了吧,别猜测了。

网友:
这就是故障了,退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自然是无脑紫米

注意小米旗下的紫米改名酷态科了,千万不要买现在的“紫米”,是个抢注商标蹭热度的冒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说一下什么芯片方案。先看datesheet,既然客服这么说了,就先看文档,看看低温保护是多少,先排除低温的 ...

芯片方案未知,我只知道大多数充电宝显示数字是这个芯片

网友(2024-04-16):
这个东西不太好修

网友(2024-09-25):
好奇为啥要热身才能修复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