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咨询关于电源接负载,负载无法使用问题

楼主(2024-02-06):
在同一个交流电220V输入,分别接12V负载和24V可调电源(如图),用可调电源接负载测试最大功率,负载有输入电压,调节电流,却无法使用。如果单独用电源测试负载 或 用负载测试电源,就能正常使用。以下是、电源模块图、负载图及原理图等

网友A:
说实话,我看了好几遍也没太看懂(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限),大概意思是:这几样东西都是好的,只是测不了可调电源的功率(电子负载接到可调电源上,可调电源就没有输出电流了?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上午在那边就看过了。换个可调试试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看了好几遍也没太看懂(可能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限),大概意思是:这几样东西都是好的,只是测不了 ...

对,东西都是好的,电源接负载用不了,我理解的是是不是由于同个交流电接入导致的?

网友B:
可能是表头和电源共地了,这种电压电流表和输入输出端和供电端是共地的,试试独立供电的电压电流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表头和电源共地了,这种电压电流表和输入输出端和供电端是共地的,试试独立供电的电压电流表头。 ...

2个表头,用可调电源的电压电流表头独立供电是否可以?

网友C:
你把表头细黑线断了,地和浮地连起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表头细黑线断了,地和浮地连起来就行

把2个表头的地线连接一块就行了?我的负载表头只有供电的正负极,地线是不是负极黑色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表头细黑线断了,地和浮地连起来就行

按照你说的,我把2个表头的黑线接一块,现在可以显示,能正常使用,就是电源表头电流显示不准不,但是负载表头显示准确。我又把我的电源接炬为负载,1A负载测试,电源表头显示1A,特别准确。那现在的问题就是:用那个负载不行呢???

楼主:
目前,根据吧友建议,我把2个表头的黑线接一块,现在可以显示,能正常使用,就是电源表头电流显示不准不,但是负载表头显示准确。我又把我的电源接炬为负载,1A负载测试,电源表头显示1A,特别准确。现在出现新的问题:用那个负载,电源表头电流显示不准确,误差大

网友D:
一天看了好几遍,还是没看明白你的叙述。
可调电源测试正常图,电流显示1.03A,接的什么负载?还是接的负载仪?
负载仪的原理没研究过,但是否可调电源有过流保护,而你的负载仪可以通过极大电流,导致可调电源过流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天看了好几遍,还是没看明白你的叙述。
可调电源测试正常图,电流显示1.03A,接的什么负载?还是接的负载 ...

可调电源测试正常图,电流显示1.03A,接是另外一个炬为负载。因为我这个是集成了可调电源和负载仪在里面,按照正常情况,可以同电源接负载测试这个集成电源的最大功率,结果是不行。我设置最小电流测试,所以跟过流保护没有关系。目前,根据吧友建议,我把2个表头的黑线接一块,现在可以显示,能正常使用,就是电源表头电流显示不准不,但是负载表头显示准确。我又把我的电源接炬为负载,1A负载测试,电源表头显示1A,特别准确。现在出现新的问题:用那个负载,电源表头电流显示不准确,误差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我把2个表头的黑线接一块,现在可以显示,能正常使用,就是电源表头电流显示不准不,但是负 ...

我调整了一下线,发现2个表头的黑线接一块不行,负载屏幕不亮。如果电源负极接负载负极,也是负载屏灭,不亮。查找了一下资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