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DLNA无线网络流媒体音频接收器拆解(阿音AUGUST WR320)

楼主(2024-02-06):
200元淘了个二手的网络音频接收器

支持AUX输入,蓝牙,DLNA网络流媒体

我买的这个是旧版本的

胶垫四角下都有螺丝

难怪这盒子拿起来挺有分量的,原来是配重铁块。。。

主板全景

先看看这块最显眼的小板

淘宝搜图
好像还是一套完整方案的核心板

揭下标签看看
MediaTek MT7688A 集成了 1T1R 802.11n Wi-Fi 无线电、580MHz MIPS® 24KEc™ CPU、5p FE 交换机或 1p 快速以太网 PHY、USB 2.0 主机、PCIe、I2S/PCM 和多个 GPIO。与MT7688K相比,MT7688A支持更多的外设,如eMMC、SD-XC、SPI从机、3个UART、PWM和更多的GPIO。MT7688A 已通过各种 Homekit 设备和桥接器的 Apple Homekit Adjunct Review 认证。
(联发科官网原文机翻)

连接着的WiFi天线

这个芯片应该是负责各路音频切换
不过还是做得不太好,aux有发声延迟

用于输出数字音频光信号

蓝牙音质不咋地,协议是SBC

使用体验一般,DLNA不太稳定,有时候播一会音乐播放器app就卡死了,有时候又一直播不出来。。。
还是得搭配专业的蓝牙接收器一起使用

end

网友A:
二百这配置。。。。

几十的盒子能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百这配置。。。。

几十的盒子能改吗

或许可以,不过这个盒子有个优势是启动非常快,电视盒子理论上可以实现但启动速度再快也得十几二十秒吧

网友B:
这个用处是干啥呢

网友C:
之前用dlan是用airport express,还行,就是到后来新系统好像不好配网了。

网友:
这玩意儿200多啊?!

网友D:
200买这个,随便找个电视盒子都有的功能,即使没有自己安装个dlna应用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处是干啥呢

借用一下阿音淘宝店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买这个,随便找个电视盒子都有的功能,即使没有自己安装个dlna应用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

哪里找10秒内启动完毕,自动打开应用的电视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用dlan是用airport express,还行,就是到后来新系统好像不好配网了。

播放一整个歌单时不时会卡住,使用体验不佳,而且我还是插网线的,没用WiFi连接。

网友:
感觉价格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找10秒内启动完毕,自动打开应用的电视盒子

移动盒子dlna不好用,电信的投屏、音乐、图片功能开机就能用。

网友:
只要自己喜欢,就是物超所值。

网友:
蓝牙功能只是摆脱了接线的烦恼,对于音质并没有提高

网友:
有点小贵了啊

网友:
网络音频接收器。

和网络收音机有什么区别?除了没有功放外。

网友:
不如搞个电视盒子

网友:
头回见,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简单使用都不行的话,还不如扔了

网友:
感觉不错,为网络不好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