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网络能否这样组网?

楼主(2024-02-07):
初步设想,根据网络用途,分三个功能网,以便根据需求实现不同情况下的人工控制。

一个有线终端网。用普通交换机直接连接光猫千兆口实现,然后布放到各终端旁。

一个POE监控网。通过POE交换机直连光猫另一个千兆口。平时不用监控时,一键关闭POE交换机电源。

一个MESH网。同样通过网线直连光猫千兆口,使用TP-LINK易展无线路由器实现。不用无线时,床头一键开关闭掉MESH电源。

还漏画了一路,有线电视网。这个简单,从光猫千兆口直接布线到电视让。目前运营商提供的光猫有这种四口千兆的产品。

有一个疑问,这样组成的网络,是否都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假如不在同一个局域网内,将来四个网络间互联,比如投屏功能或监控局域网设置功能会增加不便。

———————————————————————————————
根据坛友建议,改进型的组网方案如下,请大家继续拍砖提建议。

网友A:
光猫压力太大,如果性能实在很好的话。。
我的理解是,光猫只要是收发光纤就行了,弄个桥接,让路由器拨号
如果弄这么多设备,那路由器最好性能要好,且散热要完善。
我就是为了偷懒,自己买了一台光猫,自带千兆口和双频WiFi,一台机全搞定。

网友:
搞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B:
看起来没啥问题,只是预留的多,又不是一起用

网友C:
最好是不要通过光猫交换机,光猫带的二层交换机对规则非常严格,网络里垃圾包稍微多一点端口就会被关闭掉,并且光猫带机有限,大部分光猫无法带超过10个设备分别同时连接外网,所以最好设置一个主路由用来隔离光猫和家庭主网!

网友:
你太高估光猫的带机量了

网友:
光猫只做桥接,整个性能好的路由在后面拔号,这样好一点吧

网友:
我家的光猫的三个千兆口是不同局域网的,不能直接互通。所以我在光猫出口这里接了一个wifi路由器,到各个房间的有线全部从wifi路由器的LAN口出来,这样客厅的盒子可以访问书房的电脑

网友:
光猫——路由器(负责拨号,根据需要分几路有线网络)——无线路由器

网友:
可定在一个区域网内牙

网友:
用路由拨号性能会好很多

网友:
关掉 MESH 的 dhcp ,不作为二级路由 ,作为 ap使用

以上组网可以实现

光猫压力大的,减小dhcp池,设备使用固定 ip

网友:
mesh作为ap即可,但要考虑光猫的带机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压力太大,如果性能实在很好的话。。
我的理解是,光猫只要是收发光纤就行了,弄个桥接,让路由器拨号
...

很有道理,这样的拓扑光猫压力很大,好在个人家庭用,除了监控是实实在在的流量负担外,个人终端倒不是问题,用手机时一般就不会用电脑。
可以考虑加一台有线路由器做拨号用,同时把路由器空出来的网口级联POE和普通交换机实现之前的功能。
同样,本人也喜欢直接用运营商提供的带无线路由功能的猫一猫搞定全屋。一般这类猫不仅有较强的无线能力,同时还能提供四到五个有线网口,家用足矣。

网友:
没啥,用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没啥问题,只是预留的多,又不是一起用

是这样,个人用没几个终端会同时上网,只是考虑到安装方便提前把有线备份在那里,以备将来之需(确实遇到过,多年前布放的网线一直吃灰,后来为了看室外车位,预留的网线经简单搭接即接到了室外摄像头)。
目前看这个网络最大的负担是监控,因为家用四五个摄像头也属于常态(室外、门厅、厨房、客厅等。厨房用来记录做饭时可能出现的一些异常,客厅记录平时出行携带的用具及时间。比如星期几带出去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回家时没携带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这样的拓扑光猫压力很大,好在个人家庭用,除了监控是实实在在的流量负担外,个人终端倒不是问 ...

考虑一下积分商城的H3C华三魔术师 R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不要通过光猫交换机,光猫带的二层交换机对规则非常严格,网络里垃圾包稍微多一点端口就会被关闭掉, ...

这个建议很专业,可以考虑采纳。因为从目前在用的家用网络看,监控一多,上网确实容易出现卡顿现象。
在这个方案中,负担最重的正是监控,其它有线无线终端占用带宽都不会很大,但也要预留出冗余。
增加路由器后,会增加了一处新耗电。另外从物理布放看,新路由器只能与MESH同放在吊顶,然后回程一根网线接弱电箱里的普通路由器,由普通路由器分设到各房间的有线接口(因为弱电箱有到各房间的预留网线,交换机放到这里才能直接利用这些网线通道)。
POE交换机同样与主路由器和MESH设备放在吊顶,通过顶走线接到各处监控头。
这样断电POE交换机和断电MESH网供电布放的电源线可以共走同一个通道。常开的设备只剩下光猫、主路由器和普通交换机。
另外请教一下,若只有四五台监控长期工作,个人无线上网负担都很轻的情况下,原组网性能是否也能基本满足。从节约电量的角度考虑,还想用并联MESH组网,对于不常到的区域可以考虑临时关闭该区域的MESH设备。比如白天只保留客厅MESH,其它暂不到的区域暂时断电。
光猫、路由器、POE交换机、普通交换机、MESH设备加起来也要上百瓦,24小时全天开着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网友:
看着好复杂,学习一下

网友: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