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某球烧水壶底座烧水直接更换搞定居然带保温功能

楼主(2024-02-07):
某球烧水壶底座烧水直接更换搞定居然带保温功能

可能是我没有与时俱进,俗称out了,这次活动购买了一台烧水壶,但是跳开关后有保温功能的。
这不,朋友的一台烧水壶就带保温功能,可惜的是,坏了,拿过来让我帮看看。
经检测,发热盘没有断路,那就有治疗的希望,然通过拆解,保温PTC就装在底座上,与传统的烧水壶多了个PTC保温功能
所以购买的时候要买带卡PTC的座子,但这玩意不能代换,只能上下底座全换,否则也是卡不进去的。
经细节图,水壶上下卡座可能电弧或短路损坏,更换后解决了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发热烧了?

网友:
加热在底座上啊,两圈一轴啥用处

网友A:
保温功能把座子烧坏了吗?

网友:
这种坏了可以修在我这修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温功能把座子烧坏了吗?

我怀疑是那边进水了导电导致跳闸,之后这个地方就不正常发热直至融化不导电后就不烧水了

网友:
手艺不 错,热水壶带保温功能冬季很实 用

网友:
热水壶带保温功能冬季很实 用

网友:
热水壶带保温功能很实 用

网友:
就是电炉子

网友B:
好眼熟的耦合器……
老丈人家的烧水壶也用的这种耦合器,网上买不到零件,最后买了一套小五环的通用耦合器整体换掉了。
前后折腾了一个多礼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等快递

网友:
这个保温居然用PTC,我家的烧水壶保温是靠温控,温度过低就起跳加热到一定温度就断电。

网友:
保温在底座、烧水在壶底是吧?买个卡扣也不便宜吧?

网友:
哈哈,我的也是底座烧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眼熟的耦合器……
老丈人家的烧水壶也用的这种耦合器,网上买不到零件,最后买了一套小五环的通用耦合器 ...

一开始我也是买了普通的座子,后来想想要废掉保温卡座,既然功能在那就让它留着吧

网友:
还没用过这种带保温的,养生壶上面那个算不算

网友:
保温功能 用处不大。

网友:
亲戚帮我们父亲买个一个带保温的,感觉应该是杂牌,而且开盖不是很方便,我自己都是用美的热水壶,我喜欢单手开盖的

网友:
家里的电水壶也坏了,就是这个耦合器有个触角塑料融化 复位粘结后 不知道怎么不导电了,于是某宝2.1包邮下单一个,年后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