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子秤显示不全怎么维修?

楼主(2024-02-07):
请教各位坛友,有一个手提电子秤液晶数字显示不全,请教下怎么维修?虽然价格不贵,但本着DIY的精神,还是想修修看。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导电条连接的,如果是,用酒精控下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导电条连接的,如果是,用酒精控下PCB板。

你的意思是把导电条拆下,然后酒精擦下电路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导电条拆下,然后酒精擦下电路板?

直接把板子拆下看看就知道了,看下PCB板是不是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板子拆下看看就知道了,看下PCB板是不是生锈了。

好的,多谢

网友B:
屏和电路板如果是斑马线连接的,用硅胶条等有弹性的东西压住斑马线两端,也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显示不全一般不太好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和电路板如果是斑马线连接的,用硅胶条等有弹性的东西压住斑马线两端,也许能解决问题。 ...

好的谢谢,我拆开了看看

网友:
屏和电路板是斑马线连接的很难修好。导电胶连接的还可以修好。

网友:
同款路过,未雨绸缪一下看看怎么修

网友:
修比买贵系列

网友:
很可能导线连接处接触不好。

网友:
如果是导电橡胶,清洁导电橡胶,如果是斑马线,可能是排线有问题。

网友:
是否斑马线与导电胶接触不好产生的,以前手计算器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斑马线的拿火轻轻烤一下,压实就行。

网友:
斑马线或者导电橡胶看下。

网友:
这个要拆开来看,你这个应该是导电条的,不是斑马线的,这种说好处理也好处理,说不好处理也不好处理,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导电条和屏幕和线路板三个都接能有效的接触到就好了,关键是有时候就是接触不好,用手按着就好,放到壳体里又缺划……

网友:
先手压一下看看显示全吗?

网友:
很神奇的设计

网友:
有可能是斑马线连接的,如果是需要热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