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九阳电磁炉JYC-198E5 不会修

楼主(2024-02-07):
上电只有开关按键的灯闪,按其它键无反应,不工作。电路板看起来完好,不会修

网友:
这没有坏。把开机按键换掉可能就好了,一般就是按键开关锈了接触不好。

网友:
轻触开关可能坏了,这个用万用表就能试出来

网友:
太脏了,也许洗个澡就会好了。

网友:
先清灰,太脏了都没心情修

网友A:
铜线盘虽然小点但值得一修。

网友:
可能是开关问题或电源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大神的意见

网友:
网上维修视频很多。

网友:
先除尘,双线断220Ⅴ量轻触开关呗,不是量各电源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线盘虽然小点但值得一修。

从照片上怎么能知道是铜还是铝线盘?

网友:
跟楼主一样常拆,拆开了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轻触开关可能坏了

网友:
前提确保风扇转动,要不散热不行保险会打开

网友:
可以更换开关试试。冼冼更健康。

网友:
铜线盘?洗刷刷除去污垢可能就好了,包括按键触点都请洗干净。

网友:
先换按键试试,新年快乐

网友:
铜线盘的
按键没反应的话,先检查微动开关吧

网友:
有电就不是大故障
很可能是按键开关接触不好导致的
换按键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