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尼康D90兼容电池无损拆解

楼主(2024-02-07):
电池饿死了,拆开

用拆手机的拨片,对准电池侧面焊缝稍用力划开

用拆手机的拨片,对准电池侧面焊缝稍用力划开

拆开的样子

拆开的样子

电池盖子

电池盖子

电池粘得牵,焊点扯脱了

电池粘得牵,焊点扯脱了

一点点损伤

一点点损伤

网友:
哈哈 笑出鵝叫

网友:
原装的就不可能无损了

网友:
电池无损还是外壳无损?

网友:
就是简单的串联。

网友:
重新定义了无损拆解。。。话说这东西焊死了就没办法无损拆解

网友:
还是能看出损伤的

网友:
我的佳能60D电池可能是儿子充电时不小心掉地上过,我发现时,已经开了!

网友:
电池无损,外壳不算

网友A:
直接鳄鱼夹充电能救活吗

网友B:
外壳拆成那熊样叫无损?

网友:
换两个电池,502粘上就行了

网友:
这种好像不能叫无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拆成那熊样叫无损?

重新盖上基本上看不出来,照片是微距,看上去有点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拆成那熊样叫无损?

电芯无损

楼主:
实际上合上盖子后看不出来什么损伤,微距拍摄看上去拆得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鳄鱼夹充电能救活吗

就是准备直接上9V短时充一下看能救不救得活。原来小孩的平衡车有一个电池饿死保护了就是这样搞活能充电的,之前死活充不进去电

网友:
都拆开了,应该先测测电池电压。

网友:
能拆成这样也算不错了,虽然不是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