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出了欧普的电子镇流器的电路图

楼主(2024-02-07):
最近把几个欧普的荧光灯替换为LED,拆下的镇流器没啥用,拆开看了看。那种老式的启辉器原理我是知道的,这种电子镇流器怎么工作的就不知道了。

先查资料,感谢大佬的文章,写得非常好,特别适合初学者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8747-1-1.html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欧普的镇流器的电路图逆向出来,看看到底有什么差别。

这是电路板正面的样子,做工中规中矩。电路板丝印是OP-ZJYZ-7B,其中三极管型号是BUL6802,好像是日光灯管专用的。灰色是电源线,白色是接灯管的,都剪掉了,反正还有好几个。等学习完,都拆了零件做备用。

这个背面的样子,10多年前的东西了,还有贴片电阻。

逆向出来后手画的电路图。这是我第一次逆向,一个元器件一个元器件的摸,好几次都不想摸了,一团乱麻。冷静下来后改变思路,从核心器件往外摸,就容易一些了,最最重要的是上面的参考文章,不然连核心器件都找不到。

逆向流程是:
1、先把整流滤波摸出来,这个是最简单的,这样电路板的正负线都找到了
2、把核心器件互感线圈、三极管的线路摸出来
3、把负载部分,就是串联谐振摸出来
4、最后,把启动电路,保护电路补上,收工。

这个电路图和参考文章的电路有少许差异,又去B站搜了一下其他人的视频,差别是:
1、Q2导通Q1截止时,电流路径是:Vcc---C5---C6---L3---T线圈(红色)---Q2ce---R4到地
2、Q1导通Q2截止时,电路路径是:C5放电---Q1ce---T线圈(红色)---L3---C6---回到C5

有几个地方没搞懂,希望懂的老是说一下:
1、入口串一个电感L1是什么目的呢?
2、C3有什么用?

最后,打算用新入的示波器看看各处的波形,问题来了,这是非隔离电路,电路中各处和市电的火线零线都是通的,示波器怎么测才能安全?

楼主:
过年在家无聊,把波形都搞出来了给大家看看。

先说怎么隔离的问题。示波器正常接入市电,镇流器接车载逆变器,自制有12v锂电池包,逆变器接锂电池,这样地线就完全隔离了。

这个是灯管点亮以后,并联在灯管两端的C6上的波形。频率41K,Vpp 264v,波形有些不对称,应该是Q1比Q2高了几伏导致的。

这个是Q1 Vce的波形,不太标准的方波

这个是Q1和Q2的Vce同框的波形,合起来就是上面那个有点变形的正弦波

另外吐槽一下,这个逆变器的220v波形真是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