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2013版智能电表改功率计的问题

楼主(2024-02-07):
2013版智能电表取消了编程开关,业余条件下自然不能直接修改参数。
但该电表可以用“T645-2007国网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读出数据,只是因为没有打开写入功能而不能修改。
我想如果有人研究一下07版和13版写入控制电路的区别,能否在13版电表内部通过跳线的方法打开写入控制。这样是否就可以用该软件修改了呢?

网友:
这种新版的好像需要上位机有ESAM加密认证才能改,正常改肯定是不行了,只能把里面的8脚eeprom用编程器读出来暴力改,而且每个字节什么含义全靠猜,不同厂家的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