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这个双联86盒预留一到两米网线

楼主(2024-02-07):
家庭组网,要预留足够的墙面接线。
一般采用传统的连接面板,网线出暗盒后直接截断卡接在端子模块上。日后有需求时,通过水晶头插接缆实现连接。

但这样的方式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线路通过水晶头复接会造成数据信号的损耗,甚至故障。二是长期空置网线口容易生锈。
为了避免以上问题,考虑在备用网线出线的地方设置一个双八六型暗盒,让备用线缠绕在暗盒内甩放在那里,再用两个八六空面板进行封藏。日后一旦启用,可以换为带出线孔的面板,把网线从孔里拉出来,根据设备位置选取适当的长度截取直接做水晶头,少去中间的插接头,连接会更加可靠。两个暗盒的空间估计能预留一米多的线头。

另外也可以在网线快到出线口位置时,把穿线管改为扁型的45/60管,也就是通常用的电视线缆过墙管。预留的网线可以更方便的馈折在管内。一般常规的21公分长的扁管即可轻松存放一两米网线。但这个粗扁管与普通穿线管间没找到对接头,空接即不好看,也不容易固定。

网友A:
装个座子损耗很大么?

预留网线,用一段时间折来折去的,迟早断芯,最终还是要装网线座子。

网友:
准备家里改用全光布网

网友:
在暗盒里面预留网线,这样做过,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B:
留那么长, 里面绕起来的, 会出现网络不通现象, 可以试试.
以前有人这么干过,多余网线绕成卷结果不通, 展开就好了

网友C:
绕成直径小的卷肯定出毛病

网友D:
留根铁丝,以后再穿线

网友E:
我都是这样搞得 主要是降低成本 一个信息插座面板价格不菲 用空白板预留 需要的时候在空白板上打孔 穿出网线 制作水晶头使用 很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这样搞得 主要是降低成本 一个信息插座面板价格不菲 用空白板预留 需要的时候在空白板上打孔 穿出网 ...

您理解了其中的意思
只是没说出预留的空间怎么处理的,普通八六暗盒太小了,网线很难馈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留根铁丝,以后再穿线

说的倒也是,不用留铁丝,现在的穿线绳很容易从头穿过。只是怕新布网络通道不一定走得是墙壁暗管,也有可能是临时吊顶乱走线管,担心到时无法穿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成直径小的卷肯定出毛病

不是绕圈留在这里做传输,只是备放线缆,使用的时候拉出来做水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那么长, 里面绕起来的, 会出现网络不通现象, 可以试试.
以前有人这么干过,多余网线绕成卷结果不通, 展开 ...

只做临时备线,不是用于传输。使用时拉出来撸直了做水晶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理解了其中的意思
只是没说出预留的空间怎么处理的,普通八六暗盒太小了,网线很难馈在里面。 ...

将86底盒后部挖空 墙体多挖点 能多放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座子损耗很大么?

预留网线,用一段时间折来折去的,迟早断芯,最终还是要装网线座子。 ...

只是为了美观在墙里备放线,用时拉出来按照使用尺寸截取后直接做水晶头插在设备上,效果和外插线一样,只是少了一次插接。若做模块预留的话,铜插簧在夏季潮湿的环境下会生铜锈,颜色能看到发乌

网友F:
十几公分足够用了,害怕生锈用蜡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几公分足够用了,害怕生锈用蜡封住?

不是日后继续做墙壁插接模块,而是通过出线孔直接拉出来做水晶头插接到应用的设备上。这样不是省了一次转接吗。
至于传统的模块端子防锈,可以临时插个水晶头,封上热熔胶也能解决。

网友:
当然可以了。但经常动线,迟早出问题。

网友G:
早前网线是多股细铜 绕起来没事现在单股还细 标准好像0.56 现在0.5就不错了还有铝 铝镀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早前网线是多股细铜 绕起来没事现在单股还细 标准好像0.56 现在0.5就不错了还有铝 铝镀铜 ...

意思是容易折断吧

网友:
装修时候在家里留了3处网线 至今只有一处偶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