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Ω同轴电缆输给 有线机顶盒,是高频信号吧?无专业设备能否检测到信号

楼主(2024-02-07):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75Ω的同轴电缆输出给 有线机顶盒的,是高频信号吧?在没有专业测量设备的情况下,有万用表,能否测量出 75Ω的同轴电缆输出给 有线机顶盒的信号是否存在?

我无法确定是有线信号没有传输到机顶盒? 还是机顶盒是否坏了?或是别的原因?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仍用的是原有的 75Ω的同轴电缆入户的武汉有线,但最近发现 武汉有线顶盒没有信号了,听说是 武汉有线为了推广光纤入户,把以前的75Ω的同轴电缆入户信号给切断了。
原有的  75Ω的同轴电缆入户的武汉有线  可以想办法免费看, 但光纤入户的武汉有线,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别人能不能看就知道了

网友:
用发光二极管应该就能检测。 射频应该能点亮发光二极管

网友:
用万表是测不出有没有信号(要用专用工具)如有信号也是比较弱的,基本是看不了的,如有信号也要有卡才能解码。(以前是破解难卡,不用交费)

网友:
万用表除了能测一下线路是否有短路、有断线。信号只能用专用设备测。

网友:
没明白LZ意思。既然切断了信号,肯定就没了,又说想办法看。如果电视机,机顶盒没问题,十有八九没信号。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测啊

网友:
应该测不出来!

网友:
只有插上电视看有没有信号,没有就打电话有线的电话检修

网友:
传统有线电视传输的是射频信号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要用专用场强仪测量,如果有线电视断信号从电视上应能看到相应提示。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找客服。

网友:
问你们当地光腚吧,他们说没有就真的没有了。

网友(2025-06-08):
听说过用2AP9半波整流数字万用表测(只能测出有无),你可尝试肖特基半波整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