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求助:东芝优盘 U202量产工具

楼主(2024-02-07):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TOSHIBA TransMemory)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930 PID = 6544
设备序列号: 0022CFF6BDF8C23169EC9F0F

设备供应商: TOSHIBA            16GB Toshiba TC58NC6626G6F-----KIOXIA(铠侠) TC58TEG7THLTA03
 设备名称: TransMemory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TOSHIBA
 产品型号: TransMemory
产品修订版: 1.00

 主控厂商: SSS(鑫创)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 0xBE
闪存识别码: 983A98A37651 - KIOXIA(铠侠) TC58TEG7THLTA00 - 1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16GB

拆开U盘查看主控是:Toshiba TC58NC6626G6F 闪存是KIOXIA(铠侠) TC58TEG7THLTA03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TC58TEG7THLTA00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983A98A37651        --------
--------        --------
--------        --------
--------        --------

网友A:
0xBE的$$$主控可以拿这个赌一把
弄不出来就搬板
鑫创SSS6695/SSS6698 量产工具3.287版(适合0xBA 0xBB 0xBC 0xBD 0xBE 0xBF系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6570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BE的$$$主控可以拿这个赌一把
弄不出来就搬板
鑫创SSS6695/SSS6698 量产工具3.287版(适合0xBA 0xBB 0xBC ...

试了一下,里面不包含0XBE。有没有U3S_MP_V2.298 (MP_V2298 for 6626_6801_TSB 15nm TLC)BIN

网友:
我有一个都死吧u盘,主控3s的,它的量产工具没放出来

网友(2024-05-15):
你主板是不是拆的时候掉件了

网友:
SSS 6695-BD 找不到量产工具啊

网友:
到东芝官网或小日本的网站找找会有的。

网友(2024-08-05):
谢谢   不知道固态硬盘可以用这个量产嘛  铠侠BG3    现在不读盘

网友(2024-09-08):
能给个别的链接吗,没有家元了

网友(2024-11-14):
同东芝202,不知道楼主最后修好没

网友(2025-07-08):
没有家元了,看起来lz还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