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把万能充再升级成充电电流可改-2023最后一折腾了

楼主(2024-02-07):
这万能充的外壳质量很好,结实的很。

拆掉原来的板子,原板子是三极管方案。
换上4056的板子

用拨码开关,四线的,每条线接一个电阻,拆掉4056调电流的电阻。
把四线开关一端四线并联接在调电流的电阻一端,四线开关另一端四条线各接一电阻,电阻另一端并联后接到调电流的电阻一端。

正面

组合方式,电阻,组合开关后的充电电流(测的电池端的电流)
电阻随便从废板上拆的。39K,18K(两个并联的),5K,1.5K。

2023年完美结束了。
今天上班,闲着做的。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
拨码开关要选质量好的,接触不良就麻烦了

网友:
不错,利用起来

网友:
这样的充电器非常适合老款手机电池,还带正负极自动装换功能,现在基本上见不到了。

网友A:
拨码开关经常拨动会不会接触不好

网友:
充电电流可改

网友:
这个创意真是不错

网友:
这是个高手。

网友:
大魔改, 我也还有两个万能充

网友:
创意不 错,万能充又上岗了

网友:
有点浪费了   万能充不多了

网友:
换BUCK比较好 ldo发热太大了

网友:
其实可以5个电阻的,最小档4个拨码都off,电阻直接焊在原来的焊盘上,这样就可以0000--1111一共16档了

网友:
我也有两个,改天翻出来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码开关经常拨动会不会接触不好

基本用不上,现在没有电池可充,纯属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