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本子只显示圆圈带斜杠了,咋弄?

楼主(2024-02-07):
正在翻看坛子大佬的帖子,就卡住不动了,无奈关机重启,就出来个这样的白板,关机重开还是这样,咋回事?啥玩意挂了吗?

网友:
系统坏掉了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
是否一样的画面。

楼主:
这种系统不知能不能ghost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看看,
是否一样的画面。

只有火线口没有外接显示器插口额。

网友B:
是不是装WPS了,调任务管理器杀一下进城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装WPS了,调任务管理器杀一下进城试试

WPS这么恶毒么

网友:
收藏看后续,这还和WPS有关?

网友C:
U盘启动,修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启动,修复看看

偶尔开机还能进系统,但是无征兆死机,现在买了一个ssd换上故障消除,可是数码之家新版网页打不开,老站可以,据说是新装系统浏览器版本落后了~~~~
换下的机械硬盘软件扫描发现中部有2个坏块,现在当移动硬盘了。

网友:
估计硬盘挂了,我以前老airbook也是这样换个硬盘就复活了!

网友(2025-05-22):
U盘启动,如果还不行,就是挂了

网友:
老硬盘重装系统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