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要放假了再来一帖,给维修插座加装300V直流电源

楼主(2024-02-07):
先祝各位坛友春节快乐,龙年大吉,事事顺心,合家欢乐!

之前发过贴,给自己做的那个维修插座,修板非常好用,搭配一些转换线,十分方便。
但经常也修一些单独的小电源板,有的是交流输入的,有的却是直流输入,整流部分在大板上,所以有个直流输出还是挺方便的。

还是洞洞板,输入端零火各串联一只5D15的NTC,10A整流桥,电容用一颗450V100uf,足够了。

都是6.3插簧接插件

300V直流输出,找了个带壳的3.96插座,做的转换线就可以直接用

小船型开关带灯,控制300V交流输入,300V直流输出也带指示灯,这个可不敢随便摸,一定要有提示。
不过意外发现,就这一个小LED指示灯,竟然也可以给300V放电,几分钟就行了。
贴完对联回家,亲们,年后见!

网友:
春节快乐

楼主再见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A:
这个看起来真的不错,就是不知道他是干嘛用的?

网友:
功能不断完善

网友:
总感觉外露接头不太安全。

网友:
实用性挺强,楼主龙年吉祥。

网友B:
春节快乐,插座是不是应该加个盖

网友:
加装300V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春节快乐,插座是不是应该加个盖

你是说那个五孔插还是300V直流输出座?五孔插是公牛插排里拆出来了的。只有这个就用了,体积小。300V直流输出座,用时就插输出线了,不用时也不开,还特意找的全包围塑壳的3.96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真的不错,就是不知道他是干嘛用的?

就是个维修插座啊。按自己修板场景需求,自己给自己定制的。

网友:
焊脚之间不用的铜箔可以钻掉

网友C:
就这一个小LED指示灯,竟然也可以给300V放电,不会被击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一个小LED指示灯,竟然也可以给300V放电,不会被击穿吗?

串接了电阻的,就是个5mm红色发光二极管,主要功能是指示灯。能放电是意外收获,得几分钟,放电就差不多了。

网友:
就是特珠维修定制的专用电源插座,一般用不上。

网友D:
灯泡当泄放电阻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泡当泄放电阻更合适

有灯泡,有需要的话,可以手动快速放电。那个led灯它主要功能就是指示灯,提示有电的。

网友E:
插头没有挡板非常不安全,如果通电情况下不小心误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头没有挡板非常不安全,如果通电情况下不小心误触

按我的使用手势,很难触电。这是按我自己的手势习惯做的维修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