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请教大佬们这个充电器有输出电压但是亮绿灯充不进去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2-07):
之前贴片电阻烧黑了冒烟了但是充电器还正常  但是用了一次之后就一直亮绿灯  今天换了一个贴片电阻也不行  有输出电压但是不充电   发光二极管也是好的   小白请教大佬看看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Y2有坏的?

刚才按照网上方法量了量这几个y2贴片三极管  没有坏的

网友B(2024-04-20):
好多工具吃灰,发现还是用电源的简单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工具吃灰,发现还是用电源的简单耐放……

对不熟悉的电器修理最起码要有个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