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驱动可以这样简单 - 两个NVC嵌入式射灯的拆修

楼主(2024-02-07):
家里装了两个LED嵌入式射灯,使用一年多,相继出现了问题

故障现象是开始断续熄灭:有时候开灯不亮,有时候亮。到后来慢慢就彻底不亮了。但是仔细看灯芯,是隐隐闪亮的。

拆开看看
不难拆,没有用胶或者超声焊接的,都是螺丝和卡扣

透镜还挺好看

打开发现电路非常简单,没有想象中的变压器之类大元件,看到有一颗IC,估计也不像是阻容降压

下面看看每个元件的细节
先来看这颗IC

型号是SM2082ED,经查询,是一颗国产高压LED恒流驱动芯片,通过一颗外置电阻设置恒流电流5-60mA
翻找芯片手册看到其应用电路极其简洁,看来并不是偷工减料

在上面PCB丝印中的RS1即是手册中的Rext,参数为38Ω,根据公式计算其设定电流为15mA左右。
MB10F,800mA整流桥

LED灯芯,这盏灯标称功率5W,用万用表无法测出其正向电压,结合芯片图估计他是多个灯珠串联的

滤波电容及其泄放电阻,电容是4.7uF 400V的,电阻1M

07D471A,压敏电阻,压敏电压423-517V,钳位电压775V,19.7J

经过测试,发现各分立元件参数均正常,怀疑可能芯片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稳定性降低。
毕竟所有原件都集中在一块铝基板上,电路板和铝外壳之间还隔着一层不算薄的塑料壳。
订购了几片备件打算替换测试,发现各贴片件焊锡有些薄,先补焊一下试试

经过补焊,感觉结实不少。先试一试效果

亮了。

看来和生产工艺多少有些关系。但是另外一盏并没有通过补焊改善,需要进一步替换芯片进行测试。
试灯的很短时间里,外壳感觉到有明显温升,看来在长时间工作的工况下,元件工作环境还是挺恶劣的。

网友:
散热不好,热胀冷缩引起虚焊

网友:
现在即使买松下,也是同样的尿性了

网友:
现在的灯基本上电路都很简化了

网友:
做工看起来可以,但质量堪忧,10年前我买的同样的三雄极光天花板射灯6w的,至今没有一个坏过

网友:
估计是散热没做足。

网友:
這種叫COB燈珠,也是LED的一種!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做工质量不错的

网友:
这种高压灯珠亮度不错。

网友:
没有理解原理,交流变直流,如何就横流了。

网友:
COB的灯芯,非隔离的驱动电路,看着做工还是不错的
就是散热太差了
现在的地LED灯,普遍都缩水的厉害(特别是散热),没有以前的老灯寿命长
但是没办法,谁让现在的人买东西都挑便宜的买呢,卖贵了没人买,只有便宜货出货量才大

网友:
谢谢分享,原件选料看起来不那么山寨

网友:
外壳上电钻打一些散热孔会好一些,只是会影响防尘,一丢丢

网友:
做工还行就是散热不达标

网友:
这做工用料还是可以的,应该是散热不行。。。。

网友:
自己改善下散热,LED很怕热的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9035&fromuid=1198744
和这个像极了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NVC的质量越来越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