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 体验了一下鸿蒙系统,有点遗憾

楼主(2024-02-07):
一是,没有添加桌面小组件功能,比如一键息屏按钮等。二是,应用双开只有微信qq。其他没有。其他等待进一步发现来补充。。。

网友:
我手机老版本有,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留下来的,新的4.0没用过

网友:
去年也就刚刚出来而已

网友:
4.0还是很牛的
支持超线程了
手机里面唯一的

网友:
用新的东西一开始总会有点不习惯。

网友:
多用就好了

网友:
新的4.0不觉得

网友:
一键锁屏有啊

网友:
4.0还是很牛的
支持超线程了

网友:
慢慢适应吧

网友:
一键锁屏是你没找到吧

网友A:
桌面两指缩小划一下,服务卡片,然后划到最底下,窗口小工具,右侧Y,一键锁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面两指缩小划一下,服务卡片,然后划到最底下,窗口小工具,右侧Y,一键锁屏 ...

已找到,感谢指点,华为系统真的不错,很强大。另外请教一下我用的桌面是5*6的,底部也只能排列5个图标。我以前用的小米,底部可以排列6个,华为的怎么设置才能让底部排列6个图标呢?感谢!

楼主:
是的,从实际体验来看,确实是遥遥领先。余大嘴吹过的牛基本都实现了。没啥好说的。

网友:
4.0用户说,有一键熄屏。

网友:
华为系统真的不错

网友:
我这个麒麟980CPU的P30PRO,还有一个mate20备用机,现在使用得还很好,特别是麒麟30-4.0系统下。

网友:
如果能流畅的使用,就是成功的第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