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简易四线开尔文探针

楼主(2024-02-07):
       最近淘宝签到也不给我玩了,导致想撸一套18650正负极座也没撸到,之前虽然做了两幅四线开尔文夹但是只对软包电池好使。 对付硬了吧唧的18650或者21700是毫无办法 只能两手死死地摁着才好使,大大的降低了便利性。 由此诞生了换思路, 撸不到座子探针 那就找手头现有的工具来做一副比开尔文夹好用点的探针工具

       首先找到了之前捡垃圾时候买来的菊花耳机,看中了里面直径比较长的伸缩充电探针,美中不足的是长度是稍微够够了但是弹性很弱 很软 并且头是椭圆的 不够锐利

      动手拆除来,拿下弹簧探针这步忘了拍图,索性截图看下好了

       然后就是加工一下合适的探针表笔 ,原本想找个塑料来 奈何没合适的。索性就直接用一次性筷子截断然后打孔
说干就干 很快就搞好了,打孔出入线,探针也直接放进去很牢固

      接下来就是调制一点秘制AB胶,糊上探针 堵住孔位 一不小心倒多了。最后也没用完 浪费了大多数

       接下来就是等固化 顺便套个热缩管。可惜手头的热缩管口径没有合适的了 只剩下红黄两个都是一小截
用手按压了一下感觉还可以牢固性没话说。就是这个探针太软了,而且是椭圆头

      最后来个合集,开尔文夹和探针一起合影

      最后的最后想说的是这个表笔虽然能用,但是相比专业的探针还是差距有点大。 测量全新的电池时候没什么问题,测量上过锡或者稍微氧化一点的电池时候数值都出不来。
等过完年再搞买点配件做一副更好的吧。

网友:
够简易的四线表笔

楼主:
应付应付

网友A:
不错手柄用塑料比较好

楼主:
筷子还是丑了点,电工胶带包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手柄用塑料比较好

条件不足,筷子凑合凑合

网友B:
到处都是报废的共享充电站,很多这玩意,改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处都是报废的共享充电站,很多这玩意,改得不错

不是很好用,对付新电池还可以,稍微有单氧化或者上过锡的电池测量都不太方便
等有空打磨锐利点一下看看

网友C:
用pcb板做个支架,18650夹在探针两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cb板做个支架,18650夹在探针两头

这个探针的弹簧没力,得用手怼着才好使
后续还是买好点的来做好了

网友:
用的筷子吗

网友D:
做的不错,有创意,期待下一版

楼主:
一次性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不错,有创意,期待下一版

下一版要等年后了,到时候撸点正经探针结合立创白嫖PCB来做

网友:
弹性不够需要换成专门的探针加电池架

网友E:
开尔文夹直接测量锂电池确实不好使,使劲或者放松一点点,虽然电压显示不变,但是电阻却在不断变化之中,是我买的夹子不好还是表不好还是接线不正确?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尔文夹直接测量锂电池确实不好使,使劲或者放松一点点,虽然电压显示不变,但是电阻却在不断变化之中,是 ...

我这边用夹子测18650之类的波动基本都在小数点后面,测量时候尽量保持一个接触压力接触面。时松时紧波动就会很大了
测量结果我倒是不在意,主要是夹子测18650时候特别费力, 几乎每测一个都要找合适的接触点 手还要保持一个压力点,遇到比较差的电池还要复测好几遍,尤其费劲
DIY的这一付探针倒是省力点了,但是测量时候还是有问题,过完年再撸点好的探针再做一副

网友F:
探针我有,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探针夹,淘宝有卖带尖齿的探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探针我有,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探针夹,淘宝有卖带尖齿的探针

不是很了解探针,等过完年再看看淘宝。 探针夹我建议去嘉立创白嫖打板做夹板结构的,套个热缩管就很好用了。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