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WZB45-0.55单相自吸水泵

楼主(2024-02-07):
父母家自建房上个月翻新装修。老人虽然有自来水,仍坚持要把刚坏的深井泵修好,因为冬天刚打出来的深井水是热的,洗东西不会手冷,装了燃气热水器不舍得多用,真是大无语。
这个水泵是一年前我从我小区机电城买的,商家保证纯铜电机,没想到这么快就坏了。
当时装修的水电工把水管重熔接好后,接上电打了一会水,打水没力,再过几分钟彻底不工作了,只有嗡嗡电流声。
整体照片没拍,这是厂家网站的产品图。

这个是温岭市贝达水泵厂生产的550W单相水泵。

拆开接线盒。发现个问题,有一根接线脱开了,导致运转不正常,不知是不是水电工拆开接线盒时脱开的,这个脱开的线水电工不会接。

先研究一下如何接线,电机出来有3根线。
实测1张和2线的阻值38.9Ω ≈ 1线到3线的9.2Ω  + 2线到3线的30.3Ω,所以阻值最大的1线到2线是两线圈串联端(要并电容)。则3是公共端。小阻值的1-3端是主绕组(接电源),大阻值的2-3是副绕组。3线直接接电源,小阻端1线接电源另一线(如电源接在2-3会反转)。

正确接好线后,仍然不打水,发现电机根本不转,只有卡在那嗡嗡声。然后我怀疑电容容量变小了。
这个是10uF,450V的电容,但用电容表实测没问题。所以不是电容的问题。

看来问题比较大,只能拆下带回家研究一下。下图是泵头的结构图,我到家拆下

然后发现泵头内和电机连接的铜叶轮的翅片好多都打坏了。
有很多断裂的铜翅片卡在泵体内,导致电机卡死。

换个角度看看。
取下这个铜叶轮花了我好大功夫,它是用两顶丝螺丝固定在轴上的,两顶丝螺丝的一字螺丝刀口被破坏拧不下来,找了角磨机切了下两顶丝的头,艰难取下螺丝,但这个铜叶轮和电机轴是过盈配合,无论如何撬都取不下,气恼中送了好多给厂家的美好祝福。
最后只能再用角磨机对铜叶轮轴的根部环切,才撬下来。

配件必须换,趁年前快递还没休息抓紧买到。
这个进水口的单向阀是圆弹阀(大外圆38mm)带皮垫,之前坏了,导致水箱内打满水后,管道内水会倒流,倒灌回地下。父母花代价让水电工在上水管上装了个截止阀门,试图打完水后人工关断,其实换这个1.2元的东西就能解决。

打坏的叶轮要换,顶丝70mm双面/轴12/厚7.5,网上9.66元买到。

注水口的墙头密封胶圈老化,直接买个带密封胶圈的黑色塑料堵头( 螺纹19.7mm)也就1.2元

泵体与电机结合处O型密封圈怕老化重装后漏水,规格是70*2.65mm的,网上买10根包邮7.90元。
我买的浙江货希望能快点到,可惜实际是河北发货,晚了好几天,最后还是用的旧的试了下能用,新买的没用上。

新到货的叶轮看上去有铸造裂纹,觉得是次品。
但过年来不及退换,装上试试。

装回时,由于铜叶轮和电机轴是过盈配合,铜叶轮插不进电机轴,只好开动电机再用砂纸稍稍磨细一点电机轴,最后再把铜叶轮放到煤气灶上烘烤一会让内环膨胀一点,最后终于装上了,过程中又送了好多祝福语给厂家。

把所有东西装好,带回乡下父母家试,水泵一切正常了。
而且打水效率明显提高了,应该是之前很长时间段内,叶轮翅片不断有被泥沙打坏的(地下水位低时父母仍强行打水),导致吸力变小,直到掉落的翅片越来越多卡在泵体内让水泵完全不工作。

吐槽1:配件相近尺寸的有很多,原配件由于打坏,或密封圈已被挤压变形,无法直接量取准确尺寸购买,通过网站找了厂家询问,并想在厂家淘宝店买,结果发现它家东西超贵,发货也不能保证时效,买下了没发货前迅速退货另找一家购买,浪费我2天。

吐槽2:这个用顶丝安装很不科学,用销键多好,而且过盈配合也没必要,业余条件根本不能无损拆装,厂家就不考虑用户拆修。

网友:
看来是很简单的问题,厂家的配件不好

网友:
网络问题,

估计厂家也没注意到这个配件这么容易坏

网友:
手艺可以的。吐槽一下现在买到好东西太难了。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
高手高手,能修好都是高手

网友:
叶轮被井水的沙石打坏的吧?应该加上前置过滤器

网友:
谢谢分享!明年正准备搞一个

网友:
前面要装过滤器的,否则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就是技术活。

网友:
应该是井水含泥沙的,长年累月打水,叶轮确实是会磨损,我家的水泵也是,老父亲说水量小,我不会修,直接换了个新的,不过出水量没有明显改观

网友:
磨电机轴 不对吧?

磨磨叶片孔差不多 ……

网友:
这个都能修好   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了~~~牛逼克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