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457内阻仪完成

楼主(2024-02-07):
最近流行的,性价比很高,整体很好用。
买了几天了,加个壳子,好用点,
防水壳尺寸82x57x33
背面开大孔,整体沉入

充电的TYPE-C口

4线测试口

内部接线,

电池正好放在底盖里

整体完成

左侧,充电

右侧,测试口

充电中,充满后会变灯,绿

开孔对应充电灯,透明环氧AB胶,平齐外壳,完

网友A:
壳子的缝隙好像有点大啊

网友B:
        测试端从4针插头到USB口之间还有焊接,再从USB插头到电池,这样线阻应该挺大?
       没玩过这种电池内阻仪,个人觉得选择好的线材,直接从PCB板接出来(线还要尽量短)怼电池上,精度是不是要好点?
       买简易表头款内阻仪,应该也就是粗略测试玩玩,参考作用大于实际精度

网友:
做的很精致啊

网友C:
很好奇孔是如何开的严丝合缝的,有技巧没有,交流一下。

网友:
现在锂电用处多,确实需要一个测锂电好坏的设备

网友:
这个还真漂亮。好想作一个

网友:
这个漂亮,买早了。。。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个壳子,看起来整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子的缝隙好像有点大啊

那不是缝隙,是防水盒的密封沿口,所有防水盒都有,这个是最小的

网友:
做得很漂亮,我用的100*60*25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端从4针插头到USB口之间还有焊接,再从USB插头到电池,这样线阻应该挺大?
       没玩过这种 ...

4线法和线的阻值没任何关系,只要到测试单元是4线就行,中间的线阻不受影响,只要你别V+I+并一起出线,V-I-并一起出线,2线后再测试就行,2线时才会有线阻,但设置里有微调可以校正误差,这4根线可以用网线粗细就行,太粗完全没有必要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孔是如何开的严丝合缝的,有技巧没有,交流一下。

用针画好具体位置、大小,打排孔后,壁纸刀+锉=完美

网友:
很好,挺精致的

网友:
还是太大了,好久能出缩小版的哟

网友:
路过帮顶,,后续测试效果如何

网友:
有个壳子,看起来整洁多了

网友:
这个做的漂亮。

网友:
打火机接线套 效果看着不错啊

网友:
这个一套下来成本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