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的光猫第一口是不是千M口

楼主(2024-02-08):
老家父母用的是广电宽带,因为直接看电视方便(老年人不会玩电视APP),光猫的等一口绿色的是不是千M口,还是说其他口是千M口,这个标色的口是其他用途的??有没有兄弟用过这款光猫?

网友A:
这是电猫,不是光猫

网友B:
那个口是给机顶盒用的,播放4K信号时不会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口是给机顶盒用的,播放4K信号时不会卡顿!

额,那么其他3口是全千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猫,不是光猫

你说的电猫是哆啦A梦吧。。。。。

网友C:
这种线缆貌似达不到千兆的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缆貌似达不到千兆的速率。

你指的是什么线缆呢?这是广电的光纤啊,你是不是以为那个同轴是入户线了,那是连接广电的电视盒的

网友:
原来还真是光猫,EPON的,这种技术来说不应该有千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缆貌似达不到千兆的速率。

5类线短距离千兆没问题

网友D:
cable转光?cable那里能达到千兆吗?

网友E:
没看明白 是怎么个接法,有一个同轴,有两个光纤,还有四个网口。

网友:
应该能达到千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 是怎么个接法,有一个同轴,有两个光纤,还有四个网口。

这么简单有啥看不明白的,我都说了是光猫,和其他的运营商光猫是一样的用法,那个同轴就是外接到有线机顶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ble转光?cable那里能达到千兆吗?

是啥转光不知道,就是广电的光纤入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 是怎么个接法,有一个同轴,有两个光纤,还有四个网口。

光纤接入,接出LAN和同轴...

网友:
蓝色光纤走上网数据,绿色走的电视的数据。 里面有光纤转铜缆的转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简单有啥看不明白的,我都说了是光猫,和其他的运营商光猫是一样的用法,那个同轴就是外接到有线机顶 ...

那为什么是两根光纤,我们这的都是进一个光纤,出一个电话口,一个给IPTV盒子的网口,然后或三或四的网口,网口或百或千或混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纤接入,接出LAN和同轴...

那为什么是两根光纤

网友:
你给那个管你们这片儿的运维打电话他能告诉你,或者用个有千兆口的设备,比如电脑,连一下看看是千还是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什么线缆呢?这是广电的光纤啊,你是不是以为那个同轴是入户线了,那是连接广电的电视盒的 ...

哈哈,我确实以为同轴线是入户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