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C MPTools V8.00.00.19.008 FW210415 [All_1T-N38A]-100H

楼主(2024-02-08):
得一微YS9082HC

YS9082HC MPTools V8.00.00.19.008 FW210415 [All_1T-N38A]-100Hz.rar

网友A:
有工具没跳线说明啊

网友B:
就这样谁知道怎么量产

网友:
有没有H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没跳线说明啊

常规方法操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谁知道怎么量产

常规方法操作就行

网友:
加入不了,找不到

网友:
量产中错误代码8116后面该这样做?

网友:
量产失败什么问题后面该咋样做?

网友(2024-03-11):
我买了两次,出bug了,能退否

网友:
The directory length can not be longer than 128

怎么菲斯啊

网友:
点下载了怎么回事,没反应呢

网友:
这个我买了没下载成功还能再次下载吗

网友:
终于搞定了,要用1153e芯片的开卡专用转接卡。

网友:
家元重复扣了程序没有下载下来   。。TMD

网友:
工具的目录超出长度了,最好不要用汉字做文件夹名。

网友:
开卡失败 代码5901 通讯异常 是怎么回事 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FAIL:TIME OUT 错误代码:5091 开卡失败

网友(2024-04-14):
购买付件买了,下载怎么还得另算呢,能私一个不qbasic_1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