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8元200ml的wd40不知真伪

楼主(2024-02-08):
最新近况,我用喷生锈螺丝刀,表面锈迹很快没了,变得光滑,确实有效果。我觉得是真的。至于螺丝,螺纹以前应该是被我搞变形啦,后来上套筒可以拧下来。

久仰大名,当地五金店买个回来拆燃气灶螺丝。22年10月生产的。不小心喷手上,闻一下,有股香味
手指难刮涂层,用螺丝刀刮。刮破啦,糊了,也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我太暴力啦,这下好啦,扫不了二维码嘛,真伪验证个寂寞啦。

不管真货假货,能解决问题就是好货,结果用了,没效果,可能螺丝被我拧坏了吧
怀疑买到假货,网上找真伪视频对比下

正面瓶身暗,钢印W糊了。怀疑是假

看喷头,还有瓶盖能稳稳夹在细管,还有底部日期,瓶盖里面wd-40刻字等。又觉得是真的

网友A:
我那瓶是淘宝买的,味道感觉也是香甜的。除锈没试过,喷一点在电位器和开关里,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B:
像真的,

假的一般也不敢起一样的名字,都是擦边,毕竟是洋大人,很较真。

网友:
当年为了拆空调外机的螺丝,买和用过。滴进缝隙后,需要润滑好长时间才能有效。

网友:
微信公众号WD-40
去查查,真的没有香味

网友C:
一直想买个来用下,就是怕买到假货没有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买个来用下,就是怕买到假货没有下手

网上官方店应该是真的。但现在新年买,不知啥时候才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真的,

假的一般也不敢起一样的名字,都是擦边,毕竟是洋大人,很较真。 ...

听说这东西,假货泛滥啊,直接仿照,不擦边名字啊

网友:
味道不是香,是甜味。喷出来不是冰的,是常温的,这两点你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我这个肯定是真的。因为是蔚来售后给我留下的。刹车异响,喷点就不响了。然后就给我留下了。自己对照一下吧。喷出来确实是有味道的,说不好是什么味道,像是甜又像是香。是油状物,喷到瓷砖上跟滴上油一样。

网友:
真的干了以后有剩下保护层,主要成分是煤油

网友:
我以前在模具工业品展会上瓶子中间有一圈凹槽

网友:
感觉这玩意儿牌子真不真无所谓了,就算做假成分应该也是真的,毕竟这个科技含量应该不高

网友:
武迪正品,味道香甜

网友D:
啥?这玩意儿还需要买?不都是白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这玩意儿还需要买?不都是白嫖吗!!

大佬,带带我。

网友:
不是吃的, 咸淡无所谓

网友:
除了官网商城,其它网购我认为都是仿制的,仿制的不如原厂的好,但效果还是有的,电位器接触不良,鼠标微动接触不良,用这个有奇效,至于拧不下来的螺丝用这个,感觉效果不大。

网友:
以前也想买的,因不会辨别真假,所以一直也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瓶是淘宝买的,味道感觉也是香甜的。除锈没试过,喷一点在电位器和开关里,还是有效果的。 ...

柴油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