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在坛友的指导下,DIY了一个可焊铜的点焊机

楼主(2024-02-08):
拖拖拉拉搞了两个月才弄好,终于赶在新年前做出来了。变压器买的美的1000w的,次级用了35平方的铜线,为了减少电阻,2米的线直通焊笔没做转接头。实际感觉还是有点短了,因为线很粗,如果再长一点可能转动焊笔会更灵活一点。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次级线穿了三圈穿不动了,搞得满头大汉热缩管都秃噜皮了也没进去,后来咨询了卖家,给了指了条明路让我加点肥皂水。我没用肥皂水直接抹了凡士林,真的是轻松拿捏根本不需要用太大力就能穿进第四圈。

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上电之后测量次级空载没有电压,排查了一圈是初级开路了,这个其实之前坛友有提醒我说热保护锯坏了,但是继续咨询大佬哪个是热保护没有回复我,本小白也不知道热保护是个啥用途,以为可有可无就没放在心上。现在一分析这个热保护应该是串在电路中的,我锯的时候没在意直接锯断了导致初级开路。没办法,只能飞线补救一下了。

(我猜这个圈出来的可能就是热保护,不知道对不对?坏了也没影响吧?)
其他的就没难度了,所有线路接好之后,测了一下次级空载电压大约有4.3v的样子,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越高越好?然后参数我也没调,用出厂值点焊了一个铜带,直接炸火了吓了我一跳,一检查发现焊针头都融化了。。。

如上图,不知道是时间不对还是电流不对,用钳子撕扯了一下,电池上留下了两个小铜点,应该算焊的比较牢了吧?

(把时间、电流都调小了一下,没有炸火了,但是感觉焊点不如第一次那么牢固了)

现在还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1、焊点怎样才算标准呢,第二张图焊点还是变色了,是不是不变色才是好的?
2、双脉冲控制板怎么快速把参数调到最佳值呢,有经验的老鸟出来科普一下吧
3、如果是镀镍钢带和紫铜带叠焊的话,是不是两个带子一起焊就行了,不需要先焊一层紫铜,再焊一层钢带?

网友:
只知道变压器有700W和800W的,原来还有1000w的。

网友:
我的超级电容点焊机干铜带上面叠放镍带比较紧

网友A:
直接焊铜片需要加助焊剂(或者是铜片之间焊接需要助焊剂,记不清了。网上看来的,没试过)

网友:
自制的变压器款点焊机,主要是电流太大,需要控制到刚好点焊结实牢靠就好。

网友:
调参数最好用示波器数脉冲

网友:
电容的据说更好

网友B:
我用的这种,时间只要开到10左右就行了
电流差不多一半就够。

变压器和线和你一样,3圈半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铜片需要加助焊剂(或者是铜片之间焊接需要助焊剂,记不清了。网上看来的,没试过) ...

最后还是叠加镀镍带焊的电池,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种,时间只要开到10左右就行了
电流差不多一半就够。

时间太长不是变成烧焊了?我最后时间01,把脉冲1和脉冲2的电流调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太长不是变成烧焊了?我最后时间01,把脉冲1和脉冲2的电流调大了

试没试最大可点多厚的铁板?我也有个大环变,准备做个焊厚铁板的点焊机。可以用于一些一毫米以下的铁板的焊接。

网友:
这两个铁片也要去掉的

网友:
超级电容点焊机可以点焊铜带吗?参数调多大?

网友:
铜皮是很难焊的, 要么用专用的焊膏(黑的?), 要么用更大的电流,并且时间要短.
更大的电流, 专业点焊机,是初级选择更少线圈的来实现的:实际上表现是让次电压更高.

网友:
焊铜皮,够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种,时间只要开到10左右就行了
电流差不多一半就够。

三圈半是不是二次出线不在同一侧了?

楼主:
实际使用还是要用钢带叠焊,直接焊紫铜电阻太小了,焊针也扛不住直接融了

网友:
今天马宝撸了1米0.1*10的铜带,到了来试试。 可以直接点铜 楼主这个机器很厉害了。我这个点焊机应该是直接点不了铜的,准备0.15镀镍叠0.1铜,看看能不能点牢固。12个260a的管子,卖家宣传2000a电流,

网友:
低压大电流,现在都变成4V以上了,以前也就2-3V,电流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