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老主板用pcie转接卡刷nvme上m.2固态硬盘方法支持装系统启动系统

楼主(2024-02-08):
老主板用pcie转接卡上nvme固态硬盘方法支持装系统启动系统
h61\b85\b75\z170\b150\z77\z68\x79/p8b85-v\h81\z9pa-d8老主板刷nvme bios上m.2 nvme固态硬盘支持启动系统能装系统方法工具资料视频教程
压缩包里有视频教程
1.下载 刷BIOS神器 http://www.isoyun.com/biossq.zip
2.点击 开始备份BIOS 按钮
3.点击 BIOS文件添加nvme 选择刚才备份出来的文件
4.软件自动生成带nvme功能的BIOS
5.点击 开始刷入 选择刚才添加好nvme的文件
6.软件提示刷入成功
7.用gpt模式装系统到nvme硬盘即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貌似很不错的东西。不过手头DELL wyse 5070肯定不支持,用不上。

网友:
要注册的,不好玩

网友:
本来想下,看见要注册

网友:
跟图上不一样 需要注册啊

网友:
要注册搞个Der啊

网友:
一般选择SATA硬盘做系统,U2硬盘做游戏或应用盘更合适。也更安全。

网友A:
用转接板的,速度和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差不多。不如攒点钱换板子

网友:
功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
需要注册吗?

网友:
手动添加nvme optrom到bios,再老的主板也支持nvme启动系统。

网友B:
推荐用四叶草等引导软件,可以在不修改bios下引导nvme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四叶草等引导软件,可以在不修改bios下引导nvme硬盘

不错的思路!

网友:
还要注册啊

网友:
直接用四叶草不香吗?刷BIOS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转接板的,速度和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差不多。不如攒点钱换板子

这个要看主板的,二代平台只支持PCIE 2.0,转接上NVME确实不太划算,四代平台支持PCIE 3.0,速度就比较好了。
对于那些使用PCIE 4.0甚至5.0协议的新型SSD,只能说都有钱买高端SSD了,顺便整个平台全换吧。

网友:
bios有官方的就用官方的提取,三代四代刷刷还值当,有PCIE3.0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