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了两个数据线

楼主(2024-02-08):
都是坏了

今天恰好有空
就修了两个
一根短的红色杂牌的,micro usb
一根长的白色罗马仕,线还不错,type-c接口
焊接好,加热缩管
完美可用

楼主:
micro的接口带的金属壳,感觉更结实
但是type-c的没有,有点不太结实,先用,坏了再修。

网友:
挺好,修一修又能用了。

网友:
这牌子非MFI 的lightning线质量还是不错的。。。
水果公司恨得牙痒痒。。。

网友A:
焊完热熔胶少来一点,在热缩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完热熔胶少来一点,在热缩管更好

整了热熔胶了,还是没有带金属壳的硬朗

网友:
数据线很容易坏

网友:
手上已经有2根原装线要修了,年后再动手

网友:
弹簧好评,我一般都用拆下的原装头,淘宝买的质量不好,但是套装带的塑料壳和尾管护套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皮容易破的数据线比较烦

网友:
数据线破皮修好了还会继续破吧

网友:
数据线缝缝补补接着 用

网友:
又能用几年了

网友:
套的弹簧粗了点

网友:
热缩管不错哦

网友:
修修还是能用的

网友:
micro和type-c插頭質量好的有推荐嗎

网友:
虽说现在线便宜,但没好货,都是铝镀铜,没多久就坏,要么就是细铜丝

网友:
坏了,就买品牌线,耐用些。一年也用不了2根。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C口线 加转接头比较方便。不过普通低价转接头 都不支持 OTG。反过来转接的,就都支持,但C口插头 基本都是 单列 触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