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废物利用版内阻测试仪配套电池支架

楼主(2024-02-08):
几年前 买了耀锐的YR1035+测试仪 当时只买了一只双头测试笔 后来又组装了开尔文夹子

一直也没有个电池测试支架 测圆柱电池挺不方便的

前几天打扫车间卫生时发现了几个这玩意儿

记得是一个控制箱里的接线排卡槽

端详了一番 发现这玩意儿做个支架简直绝配
立马下单购买配件

零件修整

焊接

装起来看看雏形

不错 很结实 不会变形 负极弹性够大

找到以前买的航空插

再找一根拆机线 很柔软

然后就是 焊接

焊接

继续焊接

完成的样子

简单测试一下
一个拆机的动力电池  其余几节用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517-1-1.html

好多年前的三洋动力锂电

力神2600电芯 怪兽充电宝里面拆的

用双头测试笔复测一下 区别还是有的
增加的内阻应该是来自接线用的垫圈 直接焊上去应该会好一点

好了 终于配齐了全套

最后 问题又来了 太大 没法装进盒子里了

网友:
腊月二十九还在得得嗖嗖的,一看就是甩手掌柜的

网友:
做的不错。我也做了一个,晚上拍了看看。哈哈哈

网友A:
力神2600的内阻这么高
建议在滑槽画上18650、21700等常用电池的标记位置

网友B:
你这电池座有点长呀,做那么长干嘛,能放下21700就可以了,太大没用!内阻仪我那个和你这个差不多,差在测试线接口我的是USB口,你这个是航空插口。开尔文测试线和电池夹我也都没做呢,有时间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力神2600的内阻这么高
建议在滑槽画上18650、21700等常用电池的标记位置 ...

这个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神2600的内阻这么高
建议在滑槽画上18650、21700等常用电池的标记位置 ...

这是容量型的 内阻高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池座有点长呀,做那么长干嘛,能放下21700就可以了,太大没用!内阻仪我那个和你这个差不多,差在测 ...

你的应该是1030+ 座子长了点 年底都收拾了 懒得往外搬介铝机了

网友:
这个有点像坛友做的那个导轨丐板测试架。

网友C:
用开尔文夹测试18650电池得到的结果,由于接触电阻的原因,是不是要比用电池架测试的的大几个毫欧?

网友D:
几年前买的内阻仪  现在才想到做开尔文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开尔文夹测试18650电池得到的结果,由于接触电阻的原因,是不是要比用电池架测试的的大几个毫欧? ...

恰恰相反 这个测试架因为有两根线是用垫圈连接的所以内阻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买的内阻仪  现在才想到做开尔文夹子

都差不多 能自己做就不买成品 虽然有时候成本不低

网友:
我的也是测试架比探针和开尔文夹大0.4毫欧。

网友:
测试配套探针、夹具越来越全

网友:
其实,两个电池座引出端改造一下,比如双面电路板,直接用开尔文夹夹住,省了一根线,还不用经常插拔航空插头了

网友: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做得不错。

网友:
我也是用导轨做的,
这个有点太长了哦

网友:
可以截短一些,比18650长的锂电池基本上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