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最近和led纠缠上了。求维修方案

楼主(2024-02-08):
led灯买来2星期,最近晚上关灯后发现有暗亮情况。刚买来也没注意。
火线零线,感应电问题排查过。最后换了一个led灯芯解决了。
但这个灯芯暗亮的问题是?
故障点是哪里会引起关灯暗亮?

网友A:
没有电,不可能亮,这是能量守恒原理

楼主:
断火不断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不可能亮,这是能量守恒原理

断开开关不代表没有电流   有电容、电感存在

网友:
驱动电源的问题,好的电源不暗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断开开关不代表没有电流   有电容、电感存在

我家的开关里面既没有电容也没有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开关里面既没有电容也没有电感

线路的分布电容表示压力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路的分布电容表示压力不大

意思小区停电了,他家灯也能亮?

网友A:
电容无处不在,但灯亮是因为有能量,没能量,再大个电容,灯也不会亮

网友D:
家里好像也坏了不少LED灯,看到坛友们说不好焊接,要准备个加热台有空就修理

网友:
这世界很奇怪哈,我说没有电,灯不会亮

初中物理,竟然有人说是错的,难道我找初中物理老师去理论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位网友教我一下,怎么屏蔽上面那个疯子?人岁数大了,不知道怎么操作,我懒得给此人废话 ...

看你天天到处乱转胡说八道误导坛友,哗众取宠死不认错已经拉低论坛整体技术水平了,今天看你在人家电源改装的帖子里胡说八道我就想给你上上课,考虑到会影响人家帖子就没搭理你。我都怀疑你初中毕业没有?说出话来错误百出,都活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没文化就少发表一些谬论装逼,不懂就别瞎说不仅让人笑话,还拉低论坛技术形象

网友:
开关没有切断火线的连接

网友:
如果火线排除完了,就排查零下是否有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无处不在,但灯亮是因为有能量,没能量,再大个电容,灯也不会亮

记住线路之间也有电容,开关触点断开处也是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住线路之间也有电容,开关触点断开处也是一个电容

我说了,电容无处不在

网友A:
楼主的核心是灯亮,灯亮说明有能量,那找到能量怎么来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是不是开关装在零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好像也坏了不少LED灯,看到坛友们说不好焊接,要准备个加热台有空就修理 ...

蜡烛、防风火机、电熨斗都可以换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核心是灯亮,灯亮说明有能量,那找到能量怎么来的,问题迎刃而解。 ...

楼主问的是为啥关灯了灯还暗亮,原因是开关没切断火线且线缆和开关有分布电容,这个现象对于一些没加泄放电阻的led灯非常常见,论坛之前也有很多类似的相关帖子。你来句   没电不可能亮,能量守恒   ,你家开关既没有电容也没电感,说明你完全不知道分布电容这回事儿!现在老毛病又犯了又死不认错胡搅蛮缠,来句楼主核心是灯亮,灯亮说明有能量,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这样只会让人觉得你不但无知还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