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这个RK3566板子怎么修啊

楼主(2024-02-08):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这个板子插电没反应,CPU也不热说明没工作,板子也没明显发烫的元件,测量12V电压5v电压都有,虽然就这几个元件但不知道哪里坏了,求大神指导一下该怎么修从哪入手啊?

网友:
测一下各个黄米粒两端电压,有电压再接上ttl看一下有没有启动信息,有启动信息可能是emmc挂了,这个没跑起来系统不一定有温度

网友:
至少得报个开机电流吧

网友:
上TTL看看有没有跑数据。

网友:
电源 时钟 复位 换芯片,非常有挑战性的活。

网友:
rk809周围戳一戳。

网友A:
当你插入12v的那一刻,这块板子的归宿就已经决定了。任何不知电压的ARM盒子都应该从5v开始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插入12v的那一刻,这块板子的归宿就已经决定了。任何不知电压的ARM盒子都应该从5v开始测试。 ...

啊这,楼主看了该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插入12v的那一刻,这块板子的归宿就已经决定了。任何不知电压的ARM盒子都应该从5v开始测试。 ...

原装电源就是12v的

网友:
联通移动电信运营商的盒子一般都是12伏,没见用5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电源就是12v的

你信原装还是信rk官方的datesheet除非rk的电源ic是在那个3r3电感dcdc后面,那还有一丝希望

网友:
电感附件的大电容测测有没有电压,看看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测下电源芯片,有没有1.8v  3.3v输出,好多cpu跟字库都是这个电压。

楼主:
最新进度,用dc口插电这个T32561旁边电容有5v,下面测试孔5v有,1.8和3.3v没电压,用双头USB插上电脑供电,测试孔5v,3.3v、1.8v都有电压,CPU发热,但还是不开机,现在怀疑是这个T32561坏 ,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淘宝问也不知道什么型号,万能的大神们帮我看电路特征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可用什么型号的代换?

网友(2024-04-17):
引用 网友A:
当你插入12v的那一刻,这块板子的归宿就已经决定了。任何不知电压的ARM盒子都应该从5v开始测试。 ...

这个就是jp盒子,是12V的,我有一个,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度,用dc口插电这个T32561旁边电容有5v,下面测试孔5v有,1.8和3.3v没电压,用双头USB插上电脑供电, ...

这破芯片竟然全网都找不到datasheet,说是tmi toll 说是深圳拓尔,可上他家网站也找不出这个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新进度,用dc口插电这个T32561旁边电容有5v,下面测试孔5v有,1.8和3.3v没电压,用双头USB插上电脑供电, ...

靠着电感应该是个电源芯片,插上USB有3.3和1.8说明电源芯片问题不大,硬盘坏的可能性大,这种EMMC硬盘还是很容易坏的,没有散热片也不排除主控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靠着电感应该是个电源芯片,插上USB有3.3和1.8说明电源芯片问题不大,硬盘坏的可能性大,这种EMMC硬盘还 ...

楼主说的是12v TO 5V电源芯片没工作。

网友:
可以给他内存改小吗?感觉8g内存太浪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