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网上买的U盘、TF卡,实在是难分真假,有什么工具可以快速甄别扩容盘

楼主(2024-02-08):
网上买的U盘、TF卡,实在是难分真假,扩容盘太多了,有什么工具可以快速甄别扩容盘与真实盘的方法,如果,甄别出是扩容的,又有什么工具,可以方便的将它恢复原来的面貌,等待大咖的指教,谢谢!

网友:
品牌专卖店里买品牌的,不会扩容。

网友A:
全盘写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盘写入就知道了

谢谢大咖的指导,就是实际拷入和读出的操作一遍,不错可以一试,如是2T盘那么耗时就会很长了

网友:
京东自营加品牌可以筛选大部分垃圾

网友:
urwtest软件测试一下比较精准

网友:
外观不好分辨。只能做写入测试。  直接了旗舰店买品牌货基本假不了

网友B:
别贪小便宜
4到5毛每GB的价格是正常的
再低也不能低于3毛每GB

那种九块九包邮2T的纯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贪小便宜
4到5毛每GB的价格是正常的
再低也不能低于3毛每GB

之前还有2毛/g的矿盘,现在少了

网友:
京东自营可以避坑

网友:
全盘写入校验就行了

网友:
现在那那都是坑

网友:
小白 不要买杂牌低价货就行
JD自营的,很多牌子都可以,加点钱可以上写入好的

网友:
urwtest软件测试一下比较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