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逆变器维修。

楼主(2024-02-08):
24v2500w逆变器炸管。前级四颗防反接mos管irfb7431。八颗逆变mos管型号1f18ab fdp4209网上查不出mos管型号跟参数。每两颗加一个变压器是一组。四颗变压器串联。后级四颗47n65c3场效应管。前级炸了四颗管子后级炸了一颗。前后级全部采用3525加393驱动芯片。由于百度查不到前级逆变管子1f18ab fap4209参数。我也找不到这种逆变器电路图。拆了一个电动三轮车控制器。得到12只sw75n75。把前级8颗管子全部拆除。更换75n75管子.驱动没有损坏。无示波器。只能使用万用表测量频率。两路驱动输出150khz频率。分配到8颗管子后。每科管子栅极都是75khz频率,四组频率一样,栅极电压18v。但是快回复整流滤波后电压只有125v正常应该240v左右。反复查找也没有找到其他有问题的零件,拆除前级一组mos管其中一只后。300v大电容处立刻输出240v左右直流电压。但是剩下的一颗管子马上发烫。不能持续通电。之后焊回管子。还是恢复125v。不知道是不是我这75n75管子型号不对。还是哪里有问题。是不是有半边驱动没有工作那。。请坛友大师指点一二,有这种电路原理图发一个,还有想问问前级逆变管子用哪些可以代替。后级无故障。47n65c3坏了一个。暂时没有这种型号使用其他型号mos管换上就可以输出。但是前级电压低了一半。后级也是只有一半电压。

网友:
感觉有一半的管子没起震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先直流升压致高压再逆变成交流,按四个变压器分组对比测量,估计能找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先直流升压致高压再逆变成交流,按四个变压器分组对比测量,估计能找出问题 ...

我每个变压器都是单独测量了。前级是高频震荡万用表根本测量不出电压。我表笔接了一个快回复整流接在变压器输出点上。第一个变压器?80v第二个60v第三个第四个45v但是四个变压器串联后总的电压还是80v。搞不明白了。或许频率太高了。就是测量不准确。后来换了一个万用表。第一变压器和第二个变压器200v左右交流。第三第四个无电压。四个变压器总电压400v交流。难道三四变压器有问题。也是检查了管子电阻驱动还是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做工用料看着还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圈里的线路图画出来看一看。

网友B:
感觉四个变压器输出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四个变压器输出是串联的

四个变压器是串联输出的。

网友C:
都发现拆了一个管子有240v,装上就不行,很有可能这个管子有问题或这个管子的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发现拆了一个管子有240v,装上就不行,很有可能这个管子有问题或这个管子的驱动有问题。 ...

拆下一个管子电压瞬间就能达到240v但是同一个变压器下另外一个管子马上发烫。不能长时间运行。拆下的管子测了驱动都是好的。暂时没有找到故障点

楼主:
逆变器修理完结。修好了。其实故障点很简单。就是一路保险丝未安装。一路驱动没有工作。这两天反复思考问题所在点。虽然没有示波器但是。使用万用表频率档一样都能测到每路驱动频率。都是一样的。电压也一样。管子也拆下测试好的。所以问题还是在管脚电路附近。怀疑虚焊。结果一看。疏忽了。此逆变器低压输入端4颗30a保险丝。其实是分成两路进入电路板的。当时四颗30a保险全部烧毁。我就找到一个安装上去了。没有注意保险丝后面电路是分成两路的。另外一路保险丝装上电压其他正常了。根据保险丝单路60a估算此逆变器。最大功率是24*60=1440瓦。一共四个30a如果不拆开看还以为24*120=2880瓦那。比逆变器有个缺点。24v输入电压调高输出250左右跟着24v调节升高后级输出升高。24v下降输出就下降。怎么感觉后级没有稳压那。有没有高人指点一二。前后级全部是3525+393驱动电路。24v降低到19.5v停止输出。便宜有点太低。不应该是21v吗。单只电瓶应该10.5v放电截止。

网友:
我也炸了个…不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