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筛选5号电池用上了电子负载

楼主(2024-02-08):
真的好用,让5号电池的“痿王”无所遁形……

话说前些天南方回南天,夫人嚷着指纹锁可能受潮坏了,触控面板后播报声音秒断电的现象…
全部更换4颗5号新电池上去后,正常了。
而蛋疼的是换下来的4颗耐时锂铁一次性电池,用万能表量一下全部都是1.59伏
这肯定有“痿王”在里面,
于是请出吃灰的电子负载,
设置截止电压1.2V,负载电流0.3A…
一顿操作,随着电子负载的嘀嘀报警声,终于挑出一颗锂铁电池内鬼,禁不住大电流电压突降到0.9V……

就是这颗,挑出后空载依然1.594V

网友:
耐时的铁锂卖了很多年了,一盒里面总有那么一个两个质量很差的,然后放到电器里面,就各种幺蛾子。

网友A:
这种电池,在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并个几十欧姆的电池,基本上都可以挑选出来。

网友B:
那个带散热的充电板哪里买?

网友:
这是内阻仪的活儿吧?

网友:
为了找出问题电池用上了电子负载,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网友:
这破电池,买过8节,其中4节都是在一周内突然死亡,表现为开路电压还和新的相差无几,一接负载就变为0. 似乎是内部电极虚接了. 从此再也没买过这个电池.

网友C:
测内阻估计也能筛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内阻估计也能筛出来

肯定能!

这电池,活动的时候半价,真不错,现在贵的不值了

网友:
基本上都可以挑选出来

网友:
电子负载还是能派上用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在用万用表测量的时候并个几十欧姆的电池,基本上都可以挑选出来。 ...

并个电阻吧不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带散热的充电板哪里买?

那是电子负载,我也做了个,有时间了发个贴,跟楼主的不太一样,我的是12860屏的。

网友:
门锁和万用表都用这种电池,确实耐用,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这种虚电的电池很能蒙蔽人,我一般都是用万用表挑选一下,经常被欺骗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并一个几十欧的电阻,学到了

网友:
并电阻测量很管用。

网友:
我没有这么高级的东西,还是几十年前的老办法,指针表500mA档。只能测干电池。

网友:
耐时的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