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屏车机显示竖条纹故障修理,昂科威车机修理和尾线接法

楼主(2024-02-08):
自家的昂科威车机最近坏了,显示竖条纹。

拆下副架车门处一个螺丝

拆下屏面板下3颗螺丝拆下车机

检查发现核心板有虚焊。

接上电源测试正常

修复完成。

做了个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A4m157vK

网友A:
还以为是屏线坏了呢

网友A:
这好像不是别克原装的屏。

网友B:
什么原因如何修复的?

网友C:
不是说了吗?芯片虚焊,有显微镜的,一般都是高手,楼主还有手册去查保险丝,厉害

网友D:
你让4儿子怎么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了吗?芯片虚焊,有显微镜的,一般都是高手,楼主还有手册去查保险丝,厉害 ...

看帖不仔细   核心板   就是主控 内存和储存做到一个小板子上面   然后根据自己开发做外围扩展板和软件 降低车机开发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让4儿子怎么活

四儿子又不是他儿子,管他怎么活呢。

网友:
有显微镜的都是大佬。

网友:
厉害,检查发现核心板有虚焊。设备齐全

网友:
虚焊具体讲讲啊

网友:
想看楼主的精湛焊技。

网友:
新年快乐,谢谢分享

网友:
还以为是屏坏了呢,换个屏就行了,没想到是虚焊。

网友E:
哦。这是后期改装的安卓屏。音质跟原装机头有的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这是后期改装的安卓屏。音质跟原装机头有的比吗?

我感觉音质还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是屏线坏了呢

原来也以为是屏线坏,结果只是核心板有焊点虚焊,还是比较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不是别克原装的屏。

对的,新车买来就直接改了,原来那个收音机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如何修复的?

核心板焊点有虚焊,本来想拍下来,不过我的显微镜要拍照片太难了。

楼主:
就是这个地方焊点有断裂了,在显微镜下看很明显的。用10倍放大镜应该也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