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请教高手玩客云刷海纳思NAS成砖咋解决?(已解决)

楼主(2024-02-08):
2024年2月8日下午
今天把玩客云(1.0版)刷海纳思NAS,因为手头没有合适的优盘,用相机中的SD卡刷的机,过程显示一切正常,但刷完机后却不能正常启动,应该是成砖了,分析原因应该是不用优盘导致的,请高手个指点一下咋办?否则只能当废品扔了。
手头只有剪掉3.0的5个脚的64G优盘能否当做官网中提到的“旧款usb2.0协议的普通 U 盘”?

现在接上屏幕显示启动失败

这是官网给出在没有烧入到emmc前的解决办法,问题是我已经烧入到emmc了。
===========
2024年2月9日 上午
又仔细研究了神雕作者的网站,用手头的2g老优盘重新烧写固件,插上机器,发现能从优盘启动,再次按操作步骤执行一遍:格式化emmc--写入emmc,成功了。
网站的bbs上有个帖子说必须用优盘,sd卡会失败。

网友:
不是很懂,但感觉不是SD卡的原因,祝早日解决

网友:
我有一台玩客云刷 的网络机顶盒,焊了个红外摇控接收头后就放家里吃灰了。

网友:
这个应该和刷写的存储设备没关系。。可能固件原本存在BUG

网友:
一般都是固件不合适

网友:
关系不大吧

网友:
祝早日解决

网友A:
尽量不要用卡,以前用卡有的启动盘都制作不成功,两者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用卡,以前用卡有的启动盘都制作不成功,两者不太一样。

能不能把TF卡(通过SD卡套)或SD卡插在插槽中当作外置盘用?在玩客云刷的这个系统中,你现在接触NAS之类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TF卡(通过SD卡套)或SD卡插在插槽中当作外置盘用?在玩客云刷的这个系统中,你现在接触NAS之类 ...

这个我不了解。

网友:
好消息是解决了,我们也学到了。

网友:
不用问,肯定是出在卡上,这类盒子一般不认卡,只认U盘

网友:
一直刷不进去底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