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能加热不打浆

楼主(2024-02-08):
家里的一台九阳豆浆机出了故障,能加热不打浆,选择果汁模式电机能够转,拆开后测量温度传感器阻值无穷大,在某宝买回新的更换上,还是故障依旧,查某度说电机水封老化如果水汽进入控制板,也会导致电机不转故障,又买来水封换上,结果还是一样?难不能控制板坏了?求分析。

网友A:
还是传感器或传感器线路上有问题

网友B:
检测不到水温或者检测的水温达不到要求吧,更换的传感器b值不对!

网友:
我的九阳前期正常,但总是提前结束。

网友C:
这个电机可以用低压直流也能转  一般测电机两端接接线柱阻值就知道了几百上K的阻值肯定是碳刷没了

检查图上中间黄颜色右边黑色右边的红色 标注FUSE0的保险是不是断开了   边上几个大电阻是不是炸了    上面铝合金散热器的可控硅是不是还活着

网友:
控制板做了灌胶防水处理的,一般是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传感器或传感器线路上有问题

嗯嗯,感谢回复,传感器测量常温阻值120K左右,加热后阻值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不到水温或者检测的水温达不到要求吧,更换的传感器b值不对!

感谢回复,商家说25摄氏度100K,自己测量120K,加热后阻值变小,感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可以用低压直流也能转  一般测电机两端接接线柱阻值就知道了几百上K的阻值肯定是碳刷没了

检查 ...

感谢回复,在果汁模式,点开始电机能够运行

楼主:
把控制板拆了,传感器区域背面一个IC,查不到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商家说25摄氏度100K,自己测量120K,加热后阻值变小,感觉正常

阻值能变小不代表好的,NTC传感器是有B值还有阻值,比如b值3950的10K的NTC传感器50度时的阻值是3.6K,b值3435的NTC50度阻值则是4.16K,对于b值3950的传感器而言这个阻值是47度。

这还是10K传感器,要是100K传感器,这阻值变化的范围不知道要落到哪个温度范围去了,如果落出100度范围,烧干了都不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能变小不代表好的,NTC传感器是有B值还有阻值,比如b值3950的10K的NTC传感器50度时的阻值是3.6K,b值 ...

研究了下工作原理,它是加热管底部有一个温度开关135℃和一个温度保险230℃,豆浆模式先加热,到达温度后停止加热后,打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商家说25摄氏度100K,自己测量120K,加热后阻值变小,感觉正常

并个电阻或电位器手调(可能有市电戴付丁腈手套)

网友:
PCB板怎么那么花,清洗一下嘛,是不是哪里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