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拆并改造!博瑞远大BRZHIFI 12V/120W线性稳压电源

楼主(2024-02-09):
手里的开关电源挺多,光台湾明纬的就有好几个,质量都很不错!
但是一直没玩过大功率线性电源,心理也一直有个牵挂,于是在2024年第一次发工资后,赶在春节前入手了一台玩玩

本人是颜值控,再加上兜兜里米太少,买不起大几百块的“高端音响专用线性电源”,于是在挑了好几天后,在淘宝“伟良电子”店铺里买下了这台佛山市博瑞远大科技有限公司的线性电源,功率是120W,纯铜环形变压器

功率120W,价格是350元,优惠但不包邮,最后到手是316元

到手后的纸盒子忘记拍照了,刚好前两天家里收拾垃圾,扔了……
右前方的标签,是我自己打印的,上面有相关的信息,便于以后使用

电源底部,除了高高的四只脚以外,中间还有一颗大螺丝,应该是固定环形变压器的

底部的产品标签,很简陋的样子

我挑的这款带电压电流表头,很方便
电源开关为金属带灯,内部的均光结构不错,亮起来很漂亮

既然是线性电源,那么电源的质量,肯定与重量息息相关啦
拿出我的香山秤,嘿嘿

电源重约2.5Kg,很有沉甸甸的感觉

电源通电后,仔细听内部会有轻微的嗡嗡声,这也是工频变压器的特征之一了
声音非常小,都不会影响到猫猫睡觉~

把玩了老半天,发现顶部的散热孔虽然很平整,但加工时没有倒角,有一种锋利的感觉
很不爽!一定要解决!

在杭州远方的功率计上,这台线性电源空载功率约1.45W

把它放在无风的环境下,室温约16度
电子负载设定为5A

持续输出约4个小时后,电源表面温度有些烫手
由于QVGA分辨率的热成像仪放在车上不方便取,只好用Fluke的VT04A“可视测温枪”,测试了一下表面温度,达到了约65度

输入接在自耦调压器上,输入250V时,空载功耗上升至约1.9W

输入150V时,空载功耗降低至0.7W
输入电压再低的话就无法稳压了,输出电压会快速降低

拆机很简单,前盖上侧两颗螺丝,以及后盖的四颗螺丝拆除,就可以打开上盖了

全貌

120VA的环形变压器,店家保证是纯铜线高质量环牛
输入是两个115V绕组,可以通过串联的方式输入220V,或者并联的方式输入110V
输出是16V 7.5A

整流没有使用常见的整流桥,而是四颗二极管

MR754超快恢复二极管
不知道工频整流使用超快恢复二极管,有什么优势呀?

滤波电容是松下的63V 7000uF电容
耐压很高,容量感觉却一般般

WIMA的X电容,用来滤波

安森美的LM317T
因为是扩流的,LM317T自身的电流并不大,所以卖家并未给它安装散热片

东芝的2SA1943

参数看不太懂
大功率三极管

输出的LC滤波部分
使用的是紫皮日化(贵弥功)电容

电容耐压105度

果奔的LM317T,和被电容压歪的10欧大电阻

表头部分,就是一个电压电流表头,淘宝上就有卖的
细线是表头供电,粗线是电流取样
两条取样线,是通过插头+插座的方式连接在表头后面的康铜丝上的,接触电阻很大,一会儿要改造

带灯按键开关,没找到参数
细黑和细灰线,是LED照明电源
粗红和粗黑线,是电流通路

楼下接改造过程,请稳步至二楼,谢谢!

楼主:
改造篇~
我要为这台电源做出如下的改造:
1.手工倒角,解决散热窗锋利割手的问题;
2.解决表头采样线路的压降较大问题
3.更换输出连接线为16AWG硅胶线
4.增加一个5521的DC座,方便取电
5.输出电压增加0.1V左右,以保证大电流时线损后的输出电压不至于降太多
6.更换为高质量的DC线。

改造第一步,是手工倒角
使用的是约30年前我上小学的时候买的的木刻刀

多次尝试和修正后,散热孔这里手感好多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玩电源的时候被散热口割到手啦……

拿出珍藏多年的16AWG超软硅胶线

改造表头的电流取样部分
找到并记录接线方式后,把取样插头剪掉,插座两根针脚掰弯上锡

硅胶上直接焊在针脚上,要特别注意两根线不能焊错啦,要不然电流数值可能会出现负数或者不显示
焊牢固,并裹上热缩管(热缩管未拍照)

尾部钻孔
准备安装5521规格的DC插座
钻孔的时候为了防止钻头把后面的电容给钻漏了,用一小打顺丰快递单遮挡一下~安全第一呀

过程略……
内部的连接线以前都只有约0.75平方粗,我全部都换成了16AWG硅胶线

用镊子+小一字头螺丝刀
把10欧大电阻的两只管脚校正一下,这样子就好看多啦

用小螺丝刀调整这个精密可调电阻

调节到12.1V
这样子在大电流下,或多或少的弥补一下压降

用小一字头螺丝刀,把航空插座里面的针脚撑开一点点
可以增加插座与插头连接的紧密程度,尽可能的降低电阻

改造基本完成,请猫猫来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

尾部接口部分,加装的很成功,完全不失美感
嘿嘿

这是随机带的DC线,5A电流下会有明显的温升,明显是这种DC线的细径太细,损耗太大啦
12V这种低压环境怎么可以有大的压降呢?这可不行

细细的线芯,最多不过0.5平方
不能忍

线上带的磁环,用磁铁试了一下,还不错,最起码是真的磁环

但即使真磁环,随机的这两条DC线也摆脱不了扔垃圾筒的下场~

在某宝上挑了好久,找到了这种线
相同的航空插头和线序
2*1.5平方纯铜线
太棒了这!简直就是为我而制造的呀~

下单,到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所以这40块钱不能省!

线材到手,感觉挺粗大的

线上标签2*1.5平方,真棒!

这两条DC线,简直就是为这部电源而生的嘛!
哈哈

62.换线前的EBD
这是换线之前的EBD表显电压,5A电流下,只剩11.36V了

63.换线后 升压1V后的EBD
改造后(表头电流取样直接焊接+内部更换16AWG硅胶线+输出DC线换2*1.5平方+提升0.1V输出电压),5A电流下EBD表显电压提升至11.62V
相当于减少了0.2V的压降(别忘了,输出电压也被调高了约0.1V哦)

都知道线性电源的效率很低,大功率时发热很大
那么咱们就测试一下它的效率,看看它为啥在5A的输出电流下就能有60多度的外壳温度
EBD设定输出电流为5A
换算功率约60W(要把线损也算进去)

输入功率计显示电源的输入功率约106.5W

为了方便,我这里做了一个表格,这里有对应的输出电流与效率的对比
可以看得出,这台电源的效率只有约50%左右
可能与变压器的输出电压稍高有关(15V经整流滤波后,15*1.414=21.21V),再降压到12V,中间的压降全部都转换为热量了

感谢猫猫的全程陪伴

也希望各位玩家和前辈给予指导

菜菜祝大家新春快乐!!

全网首拆!月小影5V线性电源拆解与“摩机”小记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6610-1-1.html

网友A:
想听听是如何伺候家里主子的……

网友B:
一百块淘个二手的30V5A线性可调电源不香吗?

网友C:
摩机
脑海里突然蹦出这个词……有穿越回30年前的感觉……

网友D:
这个价格不太美丽啊。

网友:
祝大家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听听是如何伺候家里主子的……

当然是好吃好喝伺候着呀~~

每天早上都会坐在床头柜上,用眼神叫我起床
如果我赖床太久了,还会摇人

俩一起盯着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百块淘个二手的30V5A线性可调电源不香吗?

不用淘,我有龙威的30V5A电源,而且是全新买来,还被我亲手改造加强过的呢

但是可调电源占地大移动不便啊!
并且可调电池不能长期稳定供电的,一般都用来短时间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篇~
我要为这台电源做出如下的改造:
1.手工倒角,解决散热窗锋利割手的问题;

大佬厉害,机器弄的完美无比。
建议楼主随便捡个变压器/硅桥/功率管.....直接拼个高效率线电源~肯定比鼓捣这玩意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机
脑海里突然蹦出这个词……有穿越回30年前的感觉……

是呀,可惜它的可用空间太小了
否则我肯定会给它加上去直流滤波器+三级EMI滤波器+输出固态电容阵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篇~
我要为这台电源做出如下的改造:
1.手工倒角,解决散热窗锋利割手的问题;

大佬厉害,机器弄的完美无比。
建议楼主随便捡个变压器/硅桥/功率管.....直接拼个线电源~肯定比鼓捣这玩意更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不太美丽啊。

已经算是音响线性电源里,价格很便宜的呢~
还是同功率1000多元的机器呢,实在是不舍得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淘,我有龙威的30V5A电源,而且是全新买来,还被我亲手改造加强过的呢

但是可调电源占地大移动不便 ...

其实这个很重也不符合移动方便的条件。最符合你要求的其实是明纬27V开关电源改的300多W的可调,全部成本不到一百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好吃好喝伺候着呀~~

感觉有一个主子很不满意,明显是因为你的头像厚此薄彼了……

网友:
想办法次级加粗或者抽头,降低次级电压,减少发热

网友:
这个价格买 电脑电源 配个输出板 不行吗? 一定要线性电源吗?

网友:
不加风扇降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很重也不符合移动方便的条件。最符合你要求的其实是明纬27V开关电源改的300多W的可调,全部成本 ...

其实我就只是想要一个线性电源而已嘛!
可调电源,我有龙威30V5A的线性电源,龙威60V20A的开关可调电源,还有中兴魔改的60V50A的通信可调电源,这些也都被我简单的磨过机,都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厉害,机器弄的完美无比。
建议楼主随便捡个变压器/硅桥/功率管.....直接拼个高效率线电源~肯定比 ...

是呀,线性电源结构简单,手里其实都有现在的配件,像R型变压器、LM317T、整流桥和固态电容我手里都有,顶多买一个扩流用的大功率管子就可以了
但是自己DIY的外观并不好看,特别是现在工作太忙没有时间搞
以前我很多东西都是DIY的,现在是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啦!有一点时间,宁愿陪媳妇玩玩魔兽世界或者多撸撸猫主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