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X570E主板首次启动故障,但重启正常故障

楼主(2024-02-09):
型号是:ROG Strix X570-E Gaming一代带风扇的。
卖家描述的故障:第一次按开机键,会卡CPU红灯,代码02,72,0E,AD,AE,30循环。
但只需要按一下重启键,便可以正常启动,后面使用也正常。
虽然板载M.2只有两个,好歹SATA接口,10Gbps接口,PCIe槽还足够,价格算是到付的邮费差不多500。
这两天就一直在鼓捣这个主板,开机故障没搞定不说,还发现内存无法超频。
两条16G的铂胜,XMP3200烤鸡1到5分钟报错,3800直接5秒蓝屏。
……
昨天反复刷了降版本BIOS,又给主板换了电池,(纽扣电池电压只有0.4V,这个板子最早的一批是2019年,到现在才4年多就没电了,我的笔记本上面的电池从2015出厂到现在都还有3.几V)最后升级到最新BIOS,突然发现开机故障没有了,XMP3200烤鸡也没有报错了。
大概BIOS故障可能性很大,主板电池没电,稀里糊涂中暂时解决了一个问题。
由于时间不够了,只能测试到现在,等年后再看看超频3800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可能就是内存条有问题,没问题就能是BIOS的bug。
记录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我一般就是有问题一直升级BIOS。

网友:
不能启动我都是先把所有插口拆掉重新插一遍,不行就触点金手指清洁一遍,再不行就换电源和刷BIOS,再不行就只能拿去给人家修了

网友:
遇事不决干BIOS

楼主:
更新一下记录:

2月16日到18日之间的各种测试,依然一言难尽。

过年断电了一周多,第一次通电开机,正常开机了。
但Windows10有个2月打包更新带有bug,会导致“附到开始菜单”,变成“固定到任务栏”,
这也是重装系统后才发现是更新导致的,因为重装系统又触发了开机卡红灯。

又花了一天多,不断刷BIOS,关闭BIOS里面的快速启动之类的。
有时候开机正常了,但断开机箱电源后,再通电开机又会触发开机故障。

后面取下了主板的纽扣电池,在不断机箱电源的情况下,倒是可以正常开关机。
但电池安装回去,下一次冷启动就会触发开机故障。

几率未知,大概情况就这样,取下主板电池后,进行BIOS升级、设置,正常开关机。
后面可以装回电池,有几率就正常了,只要不拔机箱插头,应该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还补充一个X570平台的不足:
SATA接口速度偏低了5%左右,读取速度降低了20-30M,写入速度降低了50-60M。
多线程降低更多。
不如B550M和X670E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