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试二手FLUKE福禄克87V万用表

楼主(2024-02-09):
87V作为福禄克最热门手持表之一,也是很多人心中不二之选!
网友发来测试的原因是跟61E+对比测试不知道谁准,尤其是小电容测量,差别大!
还凑合的速度,皮实耐用,测量稳定可靠,抗干扰强,功耗低。电气,机电,电子维修。。。各个领域都能胜任!
87V是非常出色的工作用表,但是,作为强迫症患者,拿来玩,还是差点意思。因为有相当一部分87V或者87VC,测量和精度方面,有些地方可能不会很完美,这种情况很普遍,尤其是四位半模式下,强迫症可能看着精度很纠结,而且,相当一部分87V某些挡位会有底数,想要更准,你可能需要频繁使用相对值功能。
所以,你如果比较较真,想买87V,可能要万里挑一了才能买到满意的!如果只是拿来用,那87V不会让你失望!

网友A:
把电路板洗板水清洗一下再测吧,这么较真

网友:
有一台87V,用起来很爽。我这个小电流档空置的时候也有底数,静置的时候可以看到数值在减小,归零要的时间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板洗板水清洗一下再测吧,这么较真

洗板不是万能的。。。

网友B:
手持表主打的就是便携,实用。 追求精度,稳定,台表是不二之选,另外,还得建个校准实验室。

网友C:
这表精度很好还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精度很好还不放心。

机主现在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表主打的就是便携,实用。 追求精度,稳定,台表是不二之选,另外,还得建个校准实验室。 ...

福禄克研发目的也是作为工具,不是给人拿来玩的。。。但是,爱好者的乐趣就是玩。

网友D:
87v的校准点好像是6字开头吧,19999计数全靠硬件精度来保证的吧,具体也不太清楚了

网友:
黄马褂一出,谁与争锋!

网友:
挺准的呀

脖子扭了

网友E:
楼主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网友:
外观非常好,适合拿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87v的校准点好像是6字开头吧,19999计数全靠硬件精度来保证的吧,具体也不太清楚了 ...

据描述"所显示的读数是正常分辨率的 10 倍,而最大显示是 19,999 计数",意思和众仪zt219一样,由于adc噪声性能仍有余量,所以可以"强行"多显示一位。也就是6000计数变60000计数。但是由于超过20000计数(mV档0.2V)之后,adc线性度存在问题(或者干脆就是电压/电阻基准 性能不足支撑60000字而已),所以20000~60000之间被软件禁止显示了,会自动换到高一档位上测量。

然后顺便看到了这个

网友F:
大佬新年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新年快乐!

大佬新年快乐!

网友:
好表,一直想有一块,还没找到合适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