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锂电池充电钻底座电池插口

楼主(2024-02-09):
前段偶得一无电池电钻,配不上牧田电池,临过年也懒得去淘个转换器,
本着DIY精神,几天前就改造好了,过程也没拍照,直接上图。

-----------最后加边条围起来,好看一点

网友:
这铁片。。。这木片。。。
能用就行啊。。。哈哈哈

网友A:
我的移动版T12烙铁也是做了个电池快插头,用塑料或有机玻`好些,不过木板好加工,插头用铁片必须差评!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移动版T12烙铁也是做了个电池快插头,用塑料或有机玻`好些,不过木板好加工,插头用铁片必须差评!支持 ...

铁片是镀铜的,还可以用,其实其它电钻的插片也是铁片,电池里的夹片也是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片是镀铜的,还可以用,其实其它电钻的插片也是铁片,电池里的夹片也是铁的 ...

那些铁制的都是一些小品牌,正规想好的话应选紫铜或黄铜外镀镍,电池里的灭头正规也应该和插座一样是磷青铜。铁的电阻太大,易发热。

网友:
真有创意,还就地取材

网友:
修旧利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片是镀铜的,还可以用,其实其它电钻的插片也是铁片,电池里的夹片也是铁的 ...

铁镀彩锌的 不是镀铜

网友:
这改装的真6

网友:
维修人的精神,能用就行

网友:
其他都想到了没想到里面是五合板

网友:
看起来还有继续改造的余地

网友:
其实现在电池很便宜啊。

网友:
嗯嗯嗯 改的像模像样的

网友:
就地取材,用上了胶合板。

网友:
做下防护别短路了

网友:
就地取材,实用至上

网友:
这改装实在没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