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根LED灯管

楼主(2024-02-09):
今天除夕年三十,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财源广进!
同事镜前LED灯故障,现在不好买配件,只好拆根LED灯管,长度正好,拆除外玻璃,发现没有恒流电源板,只接采用整流和电阻限流,不敢代用,原灯外壳是铁的不安全。

网友A:
用灯架的镇流器来恒流的

网友B:
看到玻璃的不大想拆,主要碎玻璃怕扎到别人

网友C:
这质量确实不太行

网友:
祝兄弟们新年快乐!发大财!

网友:
这种结构的灯管几乎不坏

网友:
简单能用就好。

网友:
玻璃的确实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灯架的镇流器来恒流的

灯架上没有,直接灯管两边220v进,一边L,一边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玻璃的不大想拆,主要碎玻璃怕扎到别人

主要是没办法,现在也不好买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质量确实不太行

是的做的太简单

网友D:
这是糊弄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糊弄人的吧

有些厂家要求买时是亮的,后期坏了你会在买,因质保过了,

网友:
led灯管,几乎百分百可以修复
可以不打烂玻璃的,两端胶套是用胶粘合玻璃的,胶套用锯条顺轴向锯两条缝扳开就可以分开了

网友:
能完整拆开多好,就为了拆东墙补西墙??

网友:
安全性和恒流驱动一样,恒流驱动也不是隔离的。只是这种有闪烁而已,低端管灯

网友:
现在大多数是白色塑料灯管,玻璃外壳的比较贵

网友:
镜前是LED灯带,不是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