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890D改锂电池

楼主(2024-02-09):
前段时间,在小黄鱼收了2台优利德的表,UT56和UT890D。UT56大家见得多了,UT890系列,倒是很少见,特意折腾一下。
UT890系列,用的也是DM0660单片机主控。厂家直接给了6K读数。这样倒是省了修改内存参数了。另外,这货的保险管在后盖里面,一旦烧了,还得拆后壳。这点,胜利的VC890系列好很多。
试了试转盘,总是感觉定位不好,换挡以后,还要往回转半格。 拆机的时候,测量了换挡开关的定位钢珠,直径3mm。我换成了3.3号码的钢球,挡位开关定位好极了。

测试通断档,工作电流约17mA,9V叠层电池根本吃不消这电流。必须改锂电啊。下面是修改方法。

左上角的R15, R16就是电池的分压电阻。 R15 5.1M,R16 1M。将R15替换为1.72M,表的低电压显示是3.4V。 我用1M+750K 2个电阻串联,安装到R15位置,找了一节900mA的电池,装到6F22电池的塑料壳里面。因为表的低电压提示是3.4V,也没给电池安装保护板。

这货和胜利的VC890用料差不到。输入保护电路就是一个热敏电阻。总体来说,胜利和优利德的低端表差不多。

网友:
这货是早期的版本了,现在都换7501系列的了,更简洁了。

网友:
我现在都是用两节1450锂电串联直接代换9V电池。体积稍大一点点一般都能塞下。

网友:
如何充电呢?充电还要取下来?

网友:
自从了解了万用表,就有一个不解之谜,就是优利德的UT890为何在胜利890面前败的如此彻底,毫无还手之力,

网友:
反正我觉得UT890比VC890好用

网友A:
万用表正常电流在1-3ma之间,如果是十多毫安,证明有问题了,一般是主控芯片挂了,还有就是电源芯片,这种表我卖了起码几百个。你可以看芯片参数,工作电流多大

网友:
890还是牛屎,做工很一般啊

网友(2024-07-18):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正常电流在1-3ma之间,如果是十多毫安,证明有问题了,一般是主控芯片挂了,还有就是电源芯片,这种 ...

我一只是7至8毫安,表一切正常。只是工作电流高。查了0660外围没见奇常,也把那只3.3v稳压块取下用两节1.5v电池直接供电,电流也是在7.8ma。把24c08取下查看电流却上升到10ma。目前没有找到根源…

网友:
新表换保险不用拆后盖了,直接在电池仓就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