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棉服上面的碎头发怎么清理?

楼主(2024-02-09):
剪头发的时候,不小心碎头发弄到棉服上面,用湿毛巾,用胶带,都不行。图片上面是费了九牛之力才弄好的。有什么快捷的办法?

网友:
感觉没办法,估计只能水洗了

网友:
胶带大法,直接用透明胶带粘,很好用

网友:
只能用胶带慢慢粘了,没什么好方法。

网友:
我一般用透明胶
有那种胶带棍滚子,一般的头发也行,但是顽固的必须手动清理了

网友:
洗洗就好了,洗衣机里点点洗发香波

网友:
放进洗衣机里面洗吧,见水95%的头发都会掉。

网友:
透明胶带粘啊

网友:
有那种专门粘衣服灰毛的那种粘滚子

网友:
镊子慢慢夹

网友:
我是用黄色的宽胶带粘的。

网友:
水洗一下试试

网友:
海绵擦拭,头发会进入海绵里

网友:
确实不好搞,水洗吧

网友:
最好的是带白色保护纸的薄双面胶纸。一次去旅游,让刷木架子(当地土话)给毛着了,特别难受,我用双面胶纸将蛰人的毛给拔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