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加装倒车灯引发的过载故障

楼主(2024-02-09):
前不久才加装了倒车灯,功率5W,从左边倒车灯线路上搭电,同时还接有单车倒车影像。
效果很好,不过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就开始抽风了,熄火倒车灯正常,点火后倒车灯随机断电,连带倒车影像断电罢工,检查发现挂倒挡时,原倒车灯和加的到车上闪一下就熄灭,很明显是触发了车辆过载保护。不过这也太蛋疼了吧,才加了个5W的灯。摄像头撑死5W,总共10W不到1A电流就过载了,蛋疼一地啊

搭电时,就发现线路上有警告,禁止搭接电流超过10ma的负载,心想这不炒蛋吗,10ma能干啥,也就没管他
现在问题又来了,原车倒车灯21W,如果要把总功率控制在21W以下,必须把原来的倒车灯改小,我倒是有5W的卤素灯,不过这个装上去不跟没装一样吗……

或者是在倒车线路上加个二极管.10A电暖上的,用21W烤二极管居然有微热,压降0.6V,能降低一点点电流,不确定能否控制在阈值下。

还有就是把原倒车灯更换LED灯,那功率肯定能在21W以下,不知道各位老铁建议用那种蛋糕方案安全又实惠

补充内容 (2024-2-15 00:58):
拆除原车21W倒车灯后故障恢复,可以考虑安装10W的倒车灯,控制下线路总功率

网友:
改LED吧,这是最好的方法,安全

网友:
换LED吧,卤素已经无解了

网友:
老铁不会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卸载继电器吧

网友:
改LED呗改LED呗

网友:
这种设计是为了防止灯泡短路

网友A:
简单点就是把21瓦灯泡换成10瓦的灯泡,但亮度低些,可以换一个,为了美观最好两个都换。

网友:
加装一个继电器电路,你原车的估计集成在板子上,芯片过热短路的,加装继电器低压控制按说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就是把21瓦灯泡换成10瓦的灯泡,但亮度低些,可以换一个,为了美观最好两个都换。 ...

正有此意

楼主:
倒车灯从21W更换5W后没遇到问题,不过5W有点黑,回头拍一个10W的看看,倒车总功率不到20W,应该没问题

网友:
刹车灯泡坏是怎么检测到的

网友:
加个继电器不行吗?

网友: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B:
改原倒车灯为LED的,说不定就不用加装了

网友:
我好像换的FSL佛山照明的led倒车灯,功率多少没注意,然后加了类似你的那款灯条在车尾靠近后轮胎的下部,由于高度较低,照射范围较小,没注意总功率之前是多少,目前正常,仅倒车时亮,还想加个右后侧面的轮眉灯。

网友C:
我是改了LED,控制在40w内

楼主:
把原车倒车灯21W拆了换5W的,故障自动消失,捉摸着上个10W的灯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原倒车灯为LED的,说不定就不用加装了

我这个车是红色的,蛋疼是的尾灯总成也是红色的,倒车灯本来已改是白色,无奈套个红色的壳子,效果大打折扣,就算换LED流明损失也很大,不如加装LED灯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改了LED,控制在40w内

看了改LED灯,评价普遍不好,小作坊产品可靠性不行,大牌又很少有这种灯,或者死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