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夏臣XC-01紫外线杀菌台灯

楼主(2024-02-09):
维修XC-01紫外线杀菌台灯
夏臣 紫外线杀菌台灯:型号:XC-01220V~38W,生产日期:20204月。
故障现象:按遥控器开、关和设置延时的键都有提示声音,台灯在发出几秒钟警示音响后有继电器吸合动作声,但只维持不到1秒即释放,无正常的延时工作。拆开台灯,内部有两块电路板;一块是紫外线灯管的驱动电路板,看一下与一般节能灯电路板相似。一块是无线接收工作板。将两板连线分开,先检查无线接收板,检查板上静态时各点的电压。这板是通过电容降压为直流12V12V供给继电器工作电压,12V再通过78L05提供5V给板上集成电路和无线接收小板。测量静态时12V5V电压都正常,要再分析板上各电子元件的工作情况。这板上有两个8IC,但上面的型号标记都被磨去,无法查到IC功能。只能根据台灯的工作过程上网查询与无线控制电路的相关资料查到无线遥控解码芯片ZWD824较为相似对照这芯片工作原理,分析引发故障的可能性。由于故障现象是继电器不能按照遥控器发出的指令在设定的定时时间内保持吸合,造成这现象有多种可能。一是无线遥控器发出的指令有错,接收板收到错误的指令,执行错误的动作。二是无线遥控器能发出正确的指令,但接收板接收后未能正确解码,输出错误的驱动信号,使继电器工作不正常。三是遥控器与接收板能正确发出、正确接收指令和解码,是在输出驱动信号回路出了问题,使得继电器工作不正常。四是有可能在工作状态下电压不稳定,造成继电器电压不够失压不吸合。前两种可能的故障本人未具备维修的技术,对于第三种情况,分析认为电路板能短时间工作,应该驱动信号回路是无问题。现重点对第四种可能故障进行检查。经用Photoshop将电路板电路图描出、检查板上各元件状态,直观上未能找到故障原因。由于是假定工作电压不稳定造成的故障,就用另外的一个12V直流电源直接给电路板供电,将12V直流电源焊接在C2两端,开机,在几秒钟警示音响后,继电器吸合,并能按照遥控器发出的设定时间保持吸合,证实是第四种原因造成的故障。这板是通过电容C1降压、经BR1整流为12V直流电压给继电器工作电流,12V再通过78L05提供5V给板上集成电路和无线接收小板。在以往的维修经历中,这种用电容降压的供电电路会因为电容值降低造成在工作电流增加时会出现电压下降较大的问题。按此推理,拆下电容C1,此电容标记为CBB22 400V824J,用万用表电容档测得为266.3nF,测出电容值不到标注的一半,很明显是电容值下降了,在静态时还能保持有一定的输出电压值 ,但在继电器吸合时不能提供维持继电器吸合的电流,造成继电器一吸合就失压断开不能正常工作的故障。现用一个684K/450V电容再并接一个124J/400V电容替换原电容,在继电器吸合时测量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为12.22V,可使继电器正常工作。检查紫外线灯管驱动板,确认无问题,将两块板恢复连接,试机,工作正常,此灯完美修复。

网友:
看造型,是民用级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大电流时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修过紫外线杀菌灯,电路正常,都是灯管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
这玩意我是不修的,当然我会说不会修

网友:
这个降压电容我直接大手一挥,400V105J问题解决